初学PIC 看PIC 手册晶振配置问题

楼主(2010-09-21):
我要配置成 内部晶振 我要选哪个啊?

楼主:
我看不懂 前面 4行

麻烦栋的介绍下 谢谢

网友A:
晕死,现在的数据手册翻译得也太那个了!
111 = 外部RC振荡,RB4作为CLKOUT 输出;
110 = 外部RC振荡,RB4作为普通IO口使用;
101 = 内部RC振荡,RB4作为 CLKOUT 输出;
100 = 内部RC振荡,RB4作为 普通 IO 口使用;

你选 100 即可

网友B:
101或者100,一个带时钟输出,一个不带。

网友C:
建议PIC入门的同仁去好好看看张明峰的 那本书,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