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RS485,只用MAX485可以吗?

楼主(2010-09-21):
手里只有MAX485,问各位大虾,我这个图可以用吗?
左端外面是主机,主机上已有MAX232和RS232接口,想接个模块让主机用485总线通讯

网友A:
你最好自己上传图片,不然看不到

网友B:
可以,从TTL电平侧扩展即可,注意要使用跳线或数据分配器/选择器、模拟开关等进行切换,232和485芯片的输出端不能直接并联,如果二者不会同时接收信号,用二极管线与隔离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看不大懂。。

我的板子上已经固定了MAX232,并且是RS232接口输出。现在就是想把232电平转换成485电平。

在网上找到了这个图

可是我没有MAX232,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C:
232电平标准-12为1,+12为0
ttl标准5V为1,0V为0
自己找元件搭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