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如何实现地址过滤?请教各位了

楼主(2010-09-21):
在可通讯的距离范围内,放置N个CC1101。我打算把每个CC1101模块地址设置成00H,01H,02H,03H......,实现数据由00H的模块传输到01H的模块,然后01H的模块传输到02H,这样一直传递下去(00H——01H——02H——03H——...)。请问怎样配置才能实现?

网友A:
这个跟CC1101无关,必需靠协议实现,和给予有线485的方法完全相同,建议楼主去看看Modbus协议规范,领会其基本思想,然后就能自己写出适当的协议了。关于Modbus,我的Blog中就有。

楼主:
要实现这样的功能,能否用这样的思路:用广播地址的方式,N个都可以接收到,但是在程序中对收到的数据按不同的值就做出不同的反应,这样相当于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实现过滤。不知可行不?

网友A:
“广播”是针对所有节点的,这里不适用,接力要用寻址+令牌传递。

网友A:
机器协议和人的沟通本质上完全一样,这事实上更像是管理而非电子技术。

网友B:
看看datasheet,cc1101有个可以配置的地址寄存器,可以硬件实现地址过滤。

楼主:
嗯。。看到了,已经能实现。水平有限,春阳讲得太深奥,不懂。

网友C:
CC1101模块使用手册

网友D(2012-11-27):
楼主是怎么实现这个功能的呢?能不能给我道道?

网友D:
猛地一看,楼主的帖子过去两年多了

网友E(2015-10-06):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CC1101无关,必需靠协议实现,和给予有线485的方法完全相同,建议楼主去看看Modbus协议规范,领会其 ...

大神现在还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