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郁闷,STM8中断都进不了

楼主(2010-09-21):
芯片选的是STM8S103F3
进不了TIMER2中断,串口中断可以进
但是一样的程序下到STM8S207又可以进TIMER2中断,郁闷了

网友A:
是否正确地设置芯片型号?

网友B:
不要郁闷了,碰到问题很正常,检查一下芯片型号吧,看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谢谢了,祝大家中秋快乐
这TIMER2还需要配置什么呢?会不会是中断向量表有问题呢?207跟103的中断向量都一样的吧

网友C:
有可能,祝香主和各位网友中秋节快乐!

网友D(2010-10-28):
STM8S103和STM8S207的TIMER2的寄存器地址是不一样的,你用103的时候选择相应的头文件了么?

如果还是用207的头文件肯定不对的。进DEBUG后可以看下外设寄存器timer2的配置值是不是都跟你配的一样。

网友E:
如果楼主是定时器中断软仿的话,那肯定是进不去的!

网友F(2013-03-22):
我的串口中断也进不去!!!调了两天了还不行。。。而且#include "stm8s_macro.h"后有错误,说里边的重复定义了
刚刚接触stm8,能不能给我个完整的工程文件夹,qq1032186673,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