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

楼主(2010-09-22):
请问一下,用51单片机,DS18B20测的温度,用数码管还可以显示正常温度,为什么用1602就不能正常显示了?温度换算的公式可都是一样的....

网友A:
:)1602没弄好

楼主:
1602没弄好?引脚么?还是?

网友B:
这还用问,肯定是1602的程序没有弄好。

网友C:
1602的程序坏了

网友D:
1602是字符型的LCM,驱动是不一样的

网友E:
你要先把1602的程序调通,比如能够显示字符,字符串等等。。这样再移植这个程序就简单了。。

楼主:
还是不行呀 我试了很多遍了  还是不行 用1602动态显示时间还好 但是动态显示温度怎么就不行了呢?为什么呀?可能是温度换算公式弄错了吧  反正不能正确显示温度 谁来帮帮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