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现象:频率突跳。请指点!

楼主:
如图所示:
频率信号为5V方波(50Hz),从X1输入,经光藕隔离后输入单片机,利用单片机输入捕捉模块实现频率测量。
现在,有故障出现,描述如下:
当频率为50Hz时,单片机检测到的频率为50Hz,但约15秒后,突跳到56.8Hz(有时为53.2Hz),又恢复到50Hz。如此不断反复。

谢谢!

网友A(2010-09-22):
这东东是隔离型的还是非隔离型的?隔离型的有隔离变压器,地线没处理好是可能有噪声,不过干扰能大到开通光耦,这模块也该扔了。如果功率不大,还不如用个LDO做算了,用人家的东西说不清楚。

楼主:
DCP010505 参数
DCP010505 基本参数
Vin (V)5
Vout (V)5 / ±5
DCP010505 其他特性
可调输出端1 / 2
DCP010505 封装与引脚
PDIP14-7, SOP14-7

DCP010505 特性

网友A:
推荐你不如用个LDO,何必复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