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实现ISA总线的问题

楼主(2010-09-22):
我将以前设计的一块ISA 板卡改为用CPLD实现(以前是用TTL分立元件实现的,用了好多年了,完全正常),现在CPLD  内部译码、锁存、读取都可以,可就是无法输出读写信号、片选信号,无法操作板卡上的其他芯片,用示波器量输出波形很差,我怀疑是不是现在的主板时钟太快了,哪位知道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我的CPLD是用原理图(SCH)画的,是不是用HDL语言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应该不是时钟问题

网友A:
我作过,没问题

网友B:
原理图和HDL语言一样,不会有问题,两种方法我都用过,而且都很稳定,你可以把图贴出来,ISA的IO总线速度是8M,你可以测一下!另外,板卡的段地址分配是否和主板上其他地方有冲突。

网友C:
“用示波器量输出波形很差”,会不会是板子上匹配不好?
把输出信号在板子上割开,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再测量看信号质量如何?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CPLD输出管脚的输出属性设置,比如输出电平标准、驱动能力等设置如何,也许修改一下这些配置,就OK了。

网友D:
有些isa总线的时钟是很差,要么更换一块主板,要么更改设计
另外,cpld的语言和原理图设计没有任何区分,cpld和分离器件设计区别是cpld对毛刺非常敏感
有一次我调试pc104总线,同样的设计,在两个不同的板子上,结果不一样,调试了一晚上,才发现不同的主板,输出的信号不一样。isa总线是异步设计,所以问题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