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的恒流源

楼主(2010-09-22):
在三极管给基极发射极提供偏压的电阻是3.3R和3.9R并联使用,电阻算起来就是0.534R,横流300mA,那么在这两个电阻上面的压降就是0.16V,我现在不理解的是当电流超过300mA的时候在电阻上的压降也就大于0.16V,按道理就是给三极管基极一个高电平,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但是为什么大于0.16V三极管就能导通了呢,不是一般导通电压都在0.6V吗?远远没有达到导通的电压呀?

网友A:
你算对了?

网友:
其它我不知道,并联电阻那算错了

网友B:
汗~
“电阻是3.3R和3.9R并联使用,电阻算起来就是0.534R”????

楼主:
我死了算了,连这个都会算错,我在我叔叔的公司上班,平时还管着财务,头都大了,可是我很好奇电子,现在改正过来,并联起来是1.872,横流300mA就是压降是0.56,这回我知道怎么回事了,谢谢啊,真是无地自容啊

网友C:
路过,不是一般的晕。。。

网友D:
财务好工作,搞电子干啥啊

网友E:
这 妹子 好疯狂的噢

网友B:
哈哈,还管着财务?
那会不会也算错啊?;P

网友F:
1.872 也是错的。

网友G:
电阻是3.3R和3.9R并联使用,电阻值算起来就是1.7875R,  流过300mA,压降就是0.53625 ~~~

网友H:
虽然简单,但是最好用计算器算算。

网友I:
楼主能说说,三极管构成的恒流源在电路中的作用吗?
没看懂。

网友J:
在导通与截至之间,,,电阻是慢慢变化的

网友K:
11楼的计算才是正确的。

网友L:
13楼:
要讨论这种既可恒压又可恒流(实际上是限压限流)电源,请另开一帖。

网友M:
MM太搞笑了

网友N:
吃饱了撑着没事做,工资有没有算错过?跟她在同一公司的人要注意啦.

网友O:
精神可嘉!

网友:
那MM  我才是服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