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控制芯片和LCD驱动芯片是一个概念吗?

楼主(2010-09-22):
LCD控制芯片和LCD驱动芯片是一个概念吗?

楼主:
怎么没人理啊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同的,控制我想是输出信号,而驱动则是用来放大功率用的。

网友B:
lcd驱动芯片通过模拟电压输出直接驱动显示面板

网友A:
楼上的模拟电压是什么意思,数字电压什么样啊?

网友C:
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是供不同的模块使用的。一般数字电源用在数字模块上,如:MCU核等,模拟电源用在模拟电路上,如:ADC、DAC、模拟前端、后级放大等电路上。
一般模数混合的电路,最终都需要有共同的接地点,因为电平要相同,一般都要单点接地。在单点接地端,可以用磁珠连接数字地和模拟地。

楼主:
楼上的可能理解错了,说的是4楼模拟电压和数字电压什么区别。
怎么说道这个话题了呢,问的的LCD控制和驱动芯片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