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电位器

楼主(2010-09-22):
电位器和可调电阻器的区别:
电位器的功率比效大、一般按装在机箱上有一个调整手柄便于人们调节。而可调电阻一般
功率比较小,一般都按装在线路板上用于调整电路的电流,调好后一般不再调整,无调整
手柄。
       可变电阻器=电位器
滑动变阻器是电位器(可变电阻器)的一种。
电位器(可变电阻器)按照功能分为旋转电位器和滑动电位器(滑动变阻器)。
PVZ3A301C01B00
PVZ3A331C01R00
PVZ3A332C01R00
PVZ3A333C01R00
PVZ3A334C01R00
PVZ3A471C01R00
PVZ3A472C01R00
PVZ3A473C01R00
PVZ3A474C01R00
       三脚电位器和控制马达

电位器两侧的脚是其全电阻,中间的脚是滑动结点,电源从两侧的一个脚接入,从中间
脚引出,可以得到随着中间脚旋转而变化的电压。
      直流电机的转速随着外加电压而变化,所以旋转中间脚变化了电压,就改变了电机
的转速。
改变直流电机的正负电源,可以使得电机反转,电位器没有此功能。
PVZ3A501C01B00
PVZ3A502C01R00
PVZ3A503C01R00
PVZ3A681C01R00
PVZ3A682C01R00
PVZ3A683C01R00
PVZ3A684C01R00
PVZ3A683C01R00
制造商:  Murata

产品种类:  微调电阻器 - 表面贴装

RoHS:   详细信息

电阻:  68 KOhms

容差:  30 %

功率额定值:  0.1 Watt (1/10 Watt)

工作温度范围:  - 25 C to + 85 C

元件类型:  Carbon

封装:  Reel

尺寸:  3.1 mm W x 3.2 mm L x 1.85 mm H

转数:  1

产品:  Single-Turn Trimmer Potentiometers

串联:  PVZ3A

锥度:  Linear

温度系数:  +/- 500 PPM / C

端接类型:  SMD/S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