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一个自己画的TDA2030的功放图,请大家拍砖吧……

楼主:
菜鸟级的东西,很久之前画的了,一直没有热转印,到别的网站问都没人理……估计确实太菜了……毕竟是第一次做的,照着网上的参考电路图,自己拼凑起来的,同学用万用板焊了一个,说让我帮画PCB……
画了一个晚上画出来的,还没热转印,想请教下大家,音响电路布线要注意哪些问题?网上找到些信息说,布的时候电源线尽量不要从芯片地下过,于是我宁愿用了三根飞线,也不从芯片下走线,然后尽量用粗一点的线,飞线不飞地线,而且焊盘尽量大,飞线想用漆包线飞……

PCB

PCB

楼主(2010-09-22):
这个是原理图,参考网上的双电源TDA2030画的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电源部分也晒出来吧……

这个是完整的99SE文件……

楼主:
丑是丑了点……大侠们指导下啊……

网友A:
中秋,大家都忙着聚会呢。我看你画的蛮好的,也请高人指点下。

楼主:
谢谢LS的两位,过几天……做好出来,再发个实物

网友B:
1、板子尺寸太大,
2、末有打定位孔,
3、2030外围的元器件应该尽量靠近IC,
4、输入跟输出的地线回路没有分开,应该在滤波电容的焊盘点做星型接地分开,
5、输入阻抗?你这样子的输入,输出噪音应该会很大的。
6、输入的信号线应该用地线屏蔽为佳,

楼主:
谢谢LS的解答,
板子做出来了,但是……
估计是因为输入输出地线没有分开,现在都没有声音,输出电压为0
还要研究研究……

楼主:
明天上个实物图,可以用了,喇叭坏了……半天没声音呢……

网友C:
不加散热片,上到正负5V以上,就会非常热。

楼主(2010-11-08):
实物图拍出来了……技术不得力,勉强可以看吧

照片  (552.2 KB )

照片  (591.03 KB )

照片  (510.37 KB )

照片  (708.21 KB )

照片  (726.99 KB )

照片  (727.73 KB )

照片  (519.2 KB )

照片  (621.35 KB )

照片  (663.3 KB )

照片  (665 KB )

楼主:
噪声确实有一点……
看来还要改进才拿得出手啊……

网友:
很好,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