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 2407的 程序串口 烧写问题!

楼主(2010-09-22):
我想把 2407  的BOOTLOAD   读出来  然后改变模式  在烧写回去

楼主:
先设置为BOOT  模式  读出  BOOTLOAD  然后  改成 MC  模式 把 BOOTLODA  烧写 到 FLASH

网友A(2013-05-06):
大家好,时至2013年了,我师父的一款产品也要用到串口烧写程序,应为上位机还有其他的功能,所以要做一个上位机界面,能在线烧写程序。上位机这块我打算用VB编写,但是协议不是很清楚,我上位机都需要做哪些工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