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符合电路求助【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9-22):
什么叫反符合电路呢?

楼主:
反符合电路的功能是,有上下两个比较电压(都设置为5v内,例如一个1v,一个3v),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当输入电压在比较电压范围内输出方波脉冲,在范围外无输出。用到芯片MAX908,还请您指点,谢谢您!

网友A:
把你的图贴出来,大家分析为什么不行吧。

网友B:
3楼:听你的意思,不就是一个逻辑上合乎窗式比较器的电路:信号电平在一个设定的连续范围内输出高,信号电平在两边(过高或过低)则输出低。反之亦然

楼主:
所谓反符合简而言之就是输入脉冲低于下甄别阈值,无信号输出,高于上甄别阈值也没信号输出,只有当脉冲值介于上甄别阈与下甄别阈值之间才有信号输出。图中是反符合输入输出逻辑图。V1,V2,是上下判别电压,Vin是输入波形(本项目中前端接核辐射探测器输出的电压波形),Q是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电压不是方波脉冲,是不规则电压波形

网友A:
搞个窗口比较器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输入电压不是方波脉冲,是不规则电压波形
引用 楼主:

我没说要求输入脉冲,更没要求输入方波脉冲。
窗式比较器也是比较器,与常规比较器要求无异。输入波形规则不规则无所谓

网友B:
参考下面文件中的图1(第10页)
http://datasheets.maxim-ic.com/en/ds/MAX907-MAX909.pdf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不胜感激!真是太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给的链接我打不开,如果方便能麻烦您发到我邮箱吗?morning_star@126.com谢谢!

网友B:
那个链接就是你MAX908的datasheet,打开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