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深度饱和恢复时间问题

楼主(2010-09-22):
在一些资料上提到三极管深度饱和的恢复时间比较长,会影响做开关管的频率性能。
但是好像达林顿管就没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深度饱和的恢复时间较长呢,请大侠指教!

网友A:
达林顿管也一样,深度饱和时载流子密度过大,泄放这些载流子当然需要更多的时间。

网友B:
饱和导通到截止的恢复时间比较长,原因是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之间的结电容影响。由饱和导通到截止,结电容有个放电的过程,放电的速度是受基极限流电阻和集电极负载电阻这两个电阻阻值的影响。深度饱和时集电极负载电阻一般很大,所以由饱和到截止的恢复时间要比由截止到饱和的打开时间长一些。

网友C:
3楼所说和楼主所说根本是两回事,而且叙述不正确。
双极型三极管从深饱和到截止的时间延迟,主要是基区电荷的影响。这与3楼所说集电极基极之间的电容是两回事。
即使是二极管,从正向导通转入反向截止,也需要时间。如果给正向导通的二极管突然施加反向电压,二极管并非立即截止,反而是瞬间流过很大的电流然后才截止。在反向电压施加到原来导通的二极管后的一段短时间内,二极管好像短路一样。而且施加反向电压之前二极管中正向电流越大,这段“短路”的时间越长。这并不能用二极管结电容来解释。因为结电容不能说明施加反向电压之前二极管中正向电流越大延迟时间越长的现像。
同样,对三极管的这种现像,也不能用三极管结电容来解释。三极管结电容同样不能说明三极管饱和越深延迟时间越长的现像。

网友B:
呵呵,让我来用结电容解释一下maychang前辈的“施加反向电压之前二极管中正向电流越大延迟时间越长的现像”。PN结的结电容是扩散电容Cd和势垒电容Cb之和,正向偏置时结电容以扩散电容Cd为主,而Cd与正向电流基本是成正比的关系。所以在正向电流较大的时候,Cd也较大,这时如果突然施加反向电压,当然会瞬间流过很大反向电流。
貌似并不是不能用结电容来解释吧?

网友B:
共射极放大电路的高频响应受到密勒效应的影响,而密勒效应正是集电结电容引起的。用做开关管也是同样道理。如图所以电路,NPN三极管作为开关管用,经过试验,在R1不变的情况下,R2在由10K换到100K后,由深度饱和到截止的恢复时间会显著增加(用示波器量波形)。这是因为在由深度饱和到截止的过程中,集电结结电容会有放电的过程,放电速度受到电阻R1、R2的制约,在R2由10K换为100K后,放电速度会慢很多,恢复时间也就增加了。
不知道maychang前辈用“基区电荷”的解释方法能否解释得通为什么“R2在由10k换为100k后恢复时间会显著增加”?请指教。

网友D:
铃木在讲双极性晶体管开关电路时解释基区存储电荷效应影响开关速度。
但实际应用中,特别是在光耦应用中,楼上所说的R2的大小确实影响开关速度。
:dizzy:

网友C:
7楼:
固定集电极电阻R2不变,改变输入信号幅度,使三极管在导通时为临界饱和。这种情况下,输入信号突变到零,几乎没有延迟。但输入信号幅度较大,三极管导通时深饱和,则延迟时间就会相当大。而且可以在不同输入信号下测量,结果是输入幅度越大(导通时饱和越深),延迟时间越长。
但在输入信号幅度不同情况下,米勒电容的影响是相同的。我在另一帖中曾讲过:米勒电容仅在放大器处于放大状态下才会存在。三极管饱和状态,米勒电容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用米勒电容无法解释三极管饱和越深,延迟时间越长的现像。

网友B:
请maychang前辈看清我在7楼的回帖,我是说共射极放大电路受到密勒效应的影响。做开关管时,我说的是集电结结电容,并没有提到密勒电容啊。
您在9楼提到的实验,“但在输入信号幅度不同情况下,米勒电容的影响是相同的”,这一点晚辈认为不正确,PN结电容是随偏置电压和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的,首先,临界饱和和深度饱和,集电结的偏置电压肯定是不同的,这会很大程度地影响集电结结电容的大小,其次,输入信号幅度增大,Ib必然增大,这可能也会对集电结电容的大小有一定影响。所以,之所以基极的信号幅度增大后延迟时间长,是因为集电结电容在深度饱和的时候要大于临界饱和的时候。

网友C:
10楼:
本楼首帖已经说明是开关工作,所以我在9楼并没有讨论线性放大问题。

临界饱和与深度饱和,集电结偏置电压确实稍有不同,结电容也会不同。但此电容量变化对存储时间有多大影响,你却没有进行分析,只用“可能”一词。
实际上,要分析集电结电容对存储时间的影响,只需要在基极与集电结之间并联一个小电容器,再测量一下并联电容器后临界饱和与深度饱和存储时间即可。并联一个小电容后,相当于结电容增加若干倍,对应的米勒电容也增加若干倍(线性工作时)。实验结果,仍是临界饱和的延迟时间几乎为零,深度饱和的延迟时间相当长。而且,延迟时间与未并联电容时相比较变化不大。
这个实验,我当初搞功率放大器(还是锗管时代,用的是3AD6)做过一次,后来搞开关电源时也做过一次。同时还测量了一些普通二极管的存储时间,发现1N5408的存储时间可达数十us(差不多就是开关电源工作周期),绝对不能用于开关电源。

网友A:
三极管是少子器件,开启及关闭都有延迟,而且关闭过程会有很长的拖尾。
达林顿开关速度快,原因是组成达林顿的两个管工作状态不同,电流大的一个管始终处于临界饱合状态,且集电结处于反偏,所以速度很快,而电流小的一个是小功率管,基区的储贮效应也很低,开关速度也很快。

网友B:
11楼:
请看清10楼回帖。“可能”一词,是说Ib增大对集电结电容的影响,而集电结偏置电压对结电容的影响,我没说是“可能”吧?
“要分析集电结电容对存储时间的影响,只需要在基极与集电结之间并联一个小电容器”,这个方法是对,但如果外加的电容远小于结电容,那么并不会有什么效果。从你的实验结果来看,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共射放大电路的高频响应受到集电结电容的影响,这个你也不否认,但为什么深度饱和时的恢复速度不是受集电结电容影响?虽然你一直在否定我的观点,但似乎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回答来解释楼主的问题。
放大、饱和只是三极管的两个不同的状态,结电容并不会因为工作在饱和态就自己消失,工作在放大区时能够影响高频响应,工作在饱和区时同样也会影响开关速度。

网友B:
另外,所谓“基区储存电荷”,无非是PN结之间的扩散电容和势垒电容效应,是PN结中电荷增多和减少时形成的电容效应,结电容其实是等效电容。“基区存储电荷”的说法和“结电容”的解释是相通的。

网友C:
13楼:
共射放大电路的高频响应受到集电结电容的影响,自变量是频率,因变量是增益,集电结电容是参变量。集电结电容增大,在频率不变时增益降低。
三极管开关工作,临界饱和到深度饱和,自变量是饱和深度,因变量是延迟时间,集电结电容是参变量。集电结电容变化(并联电容),对延迟时间影响相当小。
我想,这足够说明问题了吧?

双极型三极管集电结电容并不大,所以用电阻做负载的共射极放大器才可以轻松工作到几百千赫兹甚至更高一些。在基极与集电极之间并联数十pF电容,原来可以工作到几百千赫兹的放大器只能工作到音频范围内,这足以说明集电结电容远小于几十pF,虽然我无法直接测量集电结电容。

网友A:
三极管的结电容,很小的啦! 2n3904: 4pF, 大功率管BU508:125pF,

场效应管比这个大十倍,如果说是结电容的影响,那么MOS在速度上要完全输于BJT了

网友C:
另一个可以说明集电结电容影响很小的电路是类似521这样的光耦。
光耦可以从集电极输出,也可以从发射极输出。光耦若从发射极输出,就不存在米勒电容问题。但像521这样的光耦从发射极输出时,仍可以观察到延迟(从一次电流变化到二次电流变化),而且同样是饱和程度越深,延迟时间越大。
像521这样的速度较低的光耦,由发射极输出,用于串口隔离时经常连9600的波特率都上不去,出现错误。但若仔细调整一次电流使其临界饱和甚至不饱和(接近饱和的线性工作状态),则可以工作到更高的波特率,没有误码。
因为是发射极输出,所以根本不存在米勒电容,因为发射极输出,光耦集电结电容不会有很大变化。所以上述光耦延迟时间的实验可以说明双极型三极管的延迟与集电结电容关系很小。

网友C:
还有一个例子。
晶体管发明出来之前,放大器只能用电子管。
三极电子管,尤其是高放大因数三极管,其栅极和屏极之间的电容是比较大的,以至于所谓“高保真”放大器绝不使用高放大因数三极管,因为这种三极管的米勒电容太大,在音频范围内(不到15kHz)增益已经下降到不能容忍的地步。
但三极电子管极间电容虽大,却没有双极型晶体三极管的基区电荷问题,它根本就是靠真空中电子流工作的,栅极不过就是金属丝绕成的。所以三极电子管也没有延迟问题,即使工作到深度饱和(栅极电流比屏极电流还大,丙类末级常工作到这样的极端状态)也没有什么延迟。

网友B:
16楼 PowerAnts:
  一般来说,三极管作为开关就是比MOS管速度高,只是别拿速度较高的MOS管跟速度较低的三极管比就好了。
17楼maychang:
这里讨论的是三极管吧?怎么讨论光耦了,光耦的工作原理跟三极管不是一回事,不管是从集电极输出还是从发射极输出,其延迟都是由受光管的PN结电容引起的,所以两种情况差不多。
另外16楼的说法貌似又有错误,“自变量是频率,因变量是增益,集电结电容是参变量”,因变量除了增益外,还有相移,这个相移和饱和时的因变量“延迟时间”貌似就有关联了吧。
另外你说了半天,并没见到你回答楼主问题的解答啊,为什么“三极管深度饱和的恢复时间比较长”呢?

网友B:
18楼更是有趣,“在音频范围内(不到15kHz)增益已经下降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却“没有延迟问题”。
根据低通的模型,增益下降了很多,必然有一定的相位滞后,何来“没有延迟问题”?

网友C:
19楼:
BJT作为开关比MOS管速度高,搞开关电源的估计没有一个同意你的意见。
MOS管速度高,正是因为没有BJT那样的基区电荷问题。

楼主的问题,chunyang在2楼就已经回答了,我不必再重复。
实际上,我在5楼开始各回复中实际上也是始终在说延迟时间的原因是基区电荷。PowerAnts在12楼说的也是同一回事。
关于光耦。光耦的延迟并非PN结电容引起。如果是结电容引起,那么输入电流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延迟应该相同。BJT开关工作时若是由于结电容影响也是应该导通和关断的延迟时间相同。但实际测量却是导通和关断的延迟时间相差很远,而且导通的延迟与导通后的饱和程度无关。

网友A:
下面这两个数据表,第一份是75V,75A的75N75,十来年的东西了,第二份是去年英飞凌的新产品,30V,180A的,请找两颗功率三极管来达到这个速度。让俺们见识一下。

网友C:
20楼:
频率升高增益下降,低通的相移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与增益(幅频)下降的速度密切相关。而“延迟”却与计算出的相位落后不同,它与增益(幅频)下降不相关。
正因为不相关,才可以判断是其它原因引起。

网友E:
ShakaLeo是一根筋的人。
你说的那个电容,在这里的贡献微乎其微。

网友B:
21楼
关于BJT和MOS的开关速度,见下面的链接红字那一段。
http://cxjr.21ic.org/user1/3397/archives/2007/39320.html
光耦的延迟由PN结电容引起,为什么上升沿和下降沿延迟应该相同呢?
光耦打开时结电容放电,截止时结电容充电,充放电都不是一个通路,为什么延迟要相同呢?
另外,只说一个“原因是基区电荷”貌似不够详细吧。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呢?
“基区电荷”的解释应该逃不出等效电容的模型,最后还是会回到集电结等效电容上。

网友A:
tf低于100nS的功率管是有的,如MJE16018就达到80nS,但那是经过特殊优化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快带的关断过程,但是注意看数据表,td竟然有4500nS,而功率MOS,ts,tr,tf都很容易做进数十nS, 目前最快的功率MOS,10A电流下,tf达到1.4nS

网友B:
下面这两个数据表,第一份是75V,75A的75N75,十来年的东西了,第二份是去年英飞凌的新产品,30V,180A的,请找两颗功率三极管来达到这个速度。让俺们见识一下。

37834 ...
引用 网友A:

麻烦您看一下那个开关时间是在什么条件下测出来的,VDD=38V,Id=48A,漏极接的负载的等效电阻小的可怜了吧?这和三极管的深度饱和没法相提并论吧?

网友A:
25楼,你转的那个链接,那个红字部份,十分的害人,哈... 完全是谬论

网友A:
27楼,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MOS的开关速度,跟电流大小基本没有关系,你放到1A来测,也是这么个速度。

网友B:
27楼,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MOS的开关速度,跟电流大小基本没有关系,你放到1A来测,也是这么个速度。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MOS的开关速度跟饱和深度没有关系了呗?这和我所看到的教材上写的貌似不同啊,我宁愿相信教材更权威一些,虽然您在这个论坛也算个权威。

网友A:
MOS没有饱合深度的说法。

另外,我不是什么权威,你这个说法想害我啊,我就是因为认错了权威,半年没进步

我看书看资料,要看三种来对比,都不谋而合了,那么我就初步相信了

网友B:
MOS没有饱合深度的说法。

另外,我不是什么权威,你这个说法想害我啊,我就是因为认错了权威,半年没进步

我看书看资料,要看三种来对比,都不谋而合了,那么我就初步相信了 ...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我觉得在漏极接个10k的电阻和接个10欧姆的电阻,开关速度尤其是关断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差异。不对吗?麻烦前辈解释下

网友C:
“关于BJT和MOS的开关速度,见下面的链接红字那一段。”
拿这种东西当论据?

“另外,只说一个“原因是基区电荷”貌似不够详细吧。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呢?”
没有那么多时间打字。
想要详细解释,看书吧。
不过,现在的模拟电路教材或电子学教材都不讲这一段,需要到半导体器件的教材里面找。
推荐《半导体器件基础》,Robert F. Pierret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第8章,8.1节。第12章,12.2节。
8.1节论述了二极管瞬态特性,12.2节论述了三极管瞬态特性。

网友B:
先是否定别人观点,却不解释,原因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打字”。
我还真是佩服这种前辈。谢谢啊。

网友D:
大家对问题争论的真够热烈。
光耦的次级也是三极管,发个ps8601的参数给大家看看,能否有所帮助。

似乎在负载RL增大时,TPHL,是受影响的。

网友C:
非常赞成这句:
“我看书看资料,要看三种来对比”。

网友C:
32楼:
“我觉得在漏极接个10k的电阻和接个10欧姆的电阻,开关速度尤其是关断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对MOS管来说,恰恰差别不大。
虽然这两种情况下米勒电容大不相同(因增益不同),但延迟时间相差并不大。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这么讲话有点欠妥当啊。
maychang不是一直都在解释吗?

网友B:
哎,所谓“基区存储电荷”,其实跟“结电容”的解释是相通的。
进入饱和状态后,集电极收集电子的能力减弱,过剩的电子在基区不断积累起来,称为超量存储电荷,同时集电区靠近边界处也积累起一定的空穴,集电结处于正向偏置。
    当输入电压ui由+U2跳变到-U1时,存储电荷不能立即消失,而是在反向电压作用下产生漂移运动而形成反向基流,促使超量存储电荷泄放。在存储电荷完全消失前,集电极电流维持ICS不变,直至存储电荷全部消散,晶体管才开始退出饱和状态,iC开始下降。
基区的过剩电子和集电区积累的空穴的等效模型就是集电结电容。

网友A:
这么热闹,提示一点关键之处:我前面说的是载流子密度而非电量,从字面意思就该知道这和电容无关,这是一个半导体物理过程,确实最好看书解决,要讲清楚实在不适合论坛的篇幅,而且即使要讲也得先去查书,免得照顾不到细节,不如自己去看。电容效应在此确实也有一定影响,但却是次要的,主要影响表现在频率响应方面,要抓住主要矛盾。

网友B:
算啦,本不想和人争论。maychang是论坛里的大牛级人物,拥护的人自然也就多,这年头都讲个名人效应嘛。
但我始终认为,即使真的是大牛,也不见得每个见解和每句话都对。对于同一个物理现象,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方法和解释方法,和书上不同的不一定就存在原理性错误,很可能只是理解方式不同。

网友A:
41楼,这个跟名人效应没有关系,凡浸淫分立电路十数年以上的,对这个问题决对没有第二种看法,除非半导何等物理本身出了错。

网友A:
这个和拥护不拥护的谈不上关系,科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对现象解释的唯一性,否则要动用奥**剃刀原则删去多余的解释,而有时引入的等效模型只是为了简化对问题的分析,本身和解释的唯一性无关。

网友B:
41楼,这个跟名人效应没有关系,凡浸淫分立电路十数年以上的,对这个问题决对没有第二种看法,除非半导何等物理本身出了错。
引用 网友A:

说着说着,又来个高人,“对这个问题决对没有第二种看法”,呵呵,天下大同不远了。

网友B:
这个和拥护不拥护的谈不上关系,科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对现象解释的唯一性,否则要动用奥**剃刀原则删去多余的解释,而有时引入的等效模型只是为了简化对问题的分析,本身和解释的唯一性无关。 ...
引用 网友A:

用引入的等效模型解释就是错的呗?解释也分多种层次和深度吧,如果只是想从容易理解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深度饱和的恢复时间长”,我觉得并不一定非得用基极存储电荷的方法解释。

网友B:
撤退...
引用 网友A:

byebye,慢走。

网友A:
说着说着,又来个高人,“对这个问题决对没有第二种看法”,呵呵,天下大同不远了。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科学普及任重道远,科学本身排斥“见仁见智”,解释能且只能是唯一的,在这一点上确实是天下大同,科学不分甲的科学和乙的科学。

网友C:
34楼:
我在33楼谈到的那本书中,那两节共14页。我敲键盘抄14页书,有什么意思?何况还有图。

网友C:
“byebye,慢走。”
就冲这句,快撤吧。

网友B:
所谓“基区存储电荷”,其实跟“结电容”的解释是相通的。
进入饱和状态后,集电极收集电子的能力减弱,过剩的电子在基区不断积累起来,称为超量存储电荷,同时集电区靠近边界处也积累起一定的空穴,集电结处于正向偏置。
    当输入电压ui由+U2跳变到-U1时,存储电荷不能立即消失,而是在反向电压作用下产生漂移运动而形成反向基流,促使超量存储电荷泄放。在存储电荷完全消失前,集电极电流维持ICS不变,直至存储电荷全部消散,晶体管才开始退出饱和状态,iC开始下降。
基区的过剩电子和集电区积累的空穴的等效模型就是集电结电容。

网友B:
呵呵,再次感谢各位大叔级前辈的指点和指指点点啊。
byebye。

网友A:
在特定的电压下,充满电的电容极板上的电荷密度是常数,该常数仅和电压相关跟电容量无关,就三极管而言,饱和电压可以认为是常数,如果用电容来解释那么就和前述物理现象矛盾,所以该解释不成立,载流子密度的增加是另一物理现象导致的,希望ShakaLeo好好思考这一点。

网友B:
回楼上,饱和电压是不可以认为是常数的。
并且,随着饱和深度的增加恢复时间增加,并不只是因为等效电容增大(即您说的载流子密度增大),还由于电容(存储的载流子)的放电回路的电阻增大了,因为集电极电阻在增大。

网友A:
难道饱和电压会反而升高么?即使是,那也要观察到对应的量,否则就不是。电容增大和载流子密度上升导致的电荷总量增加的外部表现类似,但本质上根本不同,通过适当实验即可区分,也正是因此,解释将是唯一的。

网友A:
楼主关键是陷入对“存储的电荷”的理解误区,并非只有电容会导致这一现象。

网友B:
饱和深度愈大,集电结的正向偏置也就会越大。为什么临界饱和的CE间电压为0.7V,而深度饱和CE间电压可以到0.2甚至0.1V?
“电容增大和载流子密度上升导致的电荷总量增加的外部表现类似,但本质上根本不同,通过适当实验即可区分”  ----请赐教实验方法。

网友B:
楼主关键是陷入对“存储的电荷”的理解误区,并非只有电容会导致这一现象。
引用 网友A:

集电结的耗尽区两边都存储一定数量电荷,把它看成一个电容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电荷密度和电压成正比,电压下降难道会导致电荷密度增加么?至于实验判别是电容增加还是密度增加,具体的实验俺没做过,一时也说不上来,但方法总是有的,比如同在深度饱和区用频率信号去扰动(直流上叠加微小交流信号)等。另一个问题:看成电容和是否真是电容在工程上也许不重要,但在物理上必需判定,所以你的看法不能成立。

网友F:
这个,涉及到能带理论....

未学过相关理论者,建议将其理解为一脚踩入泥潭里,将脚拔起自然费点力气。注意,大地不是总具有“弹性”地。

网友B:
电荷密度和电压成正比,电压下降难道会导致电荷密度增加么?至于实验判别是电容增加还是密度增加,具体的实验俺没做过,一时也说不上来,但方法总是有的,比如同在深度饱和区用频率信号去扰动(直流上叠加微小交流信 ...
引用 网友A:

“一时也说不上来,但方法总是有的”,还真是搞笑。
“电压下降难道会导致电荷密度增加么”,拜托,CE间电压下降,在B极电压不变的前提下,BC之间电压是升高的。
什么是电容?童师白的模电书在讲二极管特性的时候讲了PN结的电容效应,是不是童老师讲错了,PN结上没有正负极板和绝缘介质,看法不能成立?

网友A:
呵呵,被你丫的抓到一个把柄,好,俺认载,可你赢了么?至于你所引用的,还是那句话如果是结电容效应引起的,可以通过实验检验出,这个实验前人已经做过并得出了结论,进而给出了物理解释,俺不必重复,所以“一时说不出来”再正常不过,但你说的“搞笑”恐怕是自取其辱,难道你用欧姆定律还要自己再推一遍么?量你也没那个本事,这算是给你说的“搞笑”一点温柔的回击,跟俺耍“态度”,你太嫩了,欺负你是我的耻辱。

网友A:
HWM说的不错,感兴趣的网友建议去看看相关半导体物理教材。

网友G:
耗尽层边界少数载流子的积累和结电容不同吧
结电容是耗尽层宽度摆动引起的
如外加反偏电压增加,耗尽层宽度增加,耗尽电荷增加,电压变化与电荷量成正比,和电容原理差不多,所以叫结电容吧
虽然耗尽层边界少数载流子也和外加电压成正比,
但是例如少数载流子(空穴)在N区(电子)增加,但是此时的电荷密度(电子-空穴)反而降低,和电容原理不一样吧

网友B:
哎,原来春阳前辈也不是一直温文尔雅的,连“你丫的”这种极具侮辱性的话语都说的出来啊。
本来我以前是仰视你的,现在,嘿嘿,仰角没那么高了。
“跟俺耍“态度”,你太嫩了,欺负你是我的耻辱。”我承认我是嫩了点,但一般不会忍受别人一再的欺负。所以你这么认为咱俩都省事。

网友A:
讨论问题该有讨论问题的态度,请教问题更该有应有的礼仪,你在前面已经讲了不适当的话,你陷在牛角尖里本来是你的事,但我向来的态度是鼓励、引导好学的青年,所以反复跟你讲解,而你跟我玩“辩论”(还是为辨而辨没有思想的那种)的手段,俺也忍了,但一而再、再而三的言出不逊,不刺刺你连俺自己都对不起了,你也可以看看,我何时挑起过事端?也还是借你的一句话:“不会忍受别人一再的欺负”,谁先出手的?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不会做以德报怨的事。

网友B:
“但我向来的态度是鼓励、引导好学的青年”,这个是不是把自己定位的太高了呢?很像某些个电视上的领导的语气啊。
“还是为辨而辨没有思想的那种”,靠,看来我太肤浅了。
算了吧,在这打嘴仗没什么意思。不要因为一两句玩笑话认为是“出言不逊”吧,还有哪句话伤到您自尊了?“搞笑”顶多算个中性词吧。
OK,再次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和指指点点,本贴我的回复到此结束。

网友A:
呵呵,那“你丫的”也是中性词,至少俺用在不少相熟的网友身上,对方从未感到什么“侮辱”。:lol

当多个不同专业背景的人都说你错了,是我,肯定先怀疑自己,maychang又给出了参考资料,甚至连页数都给了,那就赶紧去看书,对方如果说的不对,正好可以看了书回来纠正,而你不但不正面回应对方所言,反而固执己见,又说不出对方如果不对不对在哪,进而言出不逊,这不是在伤俺的“自尊”,恰恰是你觉得自己有伤自尊,我不是什么都知道,也不可能永不犯错,但俺不会用言出不逊来维护自己的“面子”或取得什么“口舌之利”。

网友A:
是不是定位太高,听其言,观其行。

网友A:
不仅我是这么做的,maychang、HWM、powerants等也都是这么做的,每天花费时间为初学者解答那么多问题,吃饱撑了么?

网友B:
我*,本想不再墨迹,看来不给撤退的机会啊。
“你丫的”,不知道你是不是北京本地人,如果不是你最好查查这个词的由来。“至少俺用在不少相熟的网友身上”,我和你很熟么?

网友B:
maychang给出的那本书我没有,我在39楼已经说了我对maychang的“基区电荷”的解释得看法。何来“不但不正面回应对方所言,反而固执己见”?

网友A:
是你先说“搞笑”是中性词的,这没错吧。俺不是北京人,当年大学宿舍里俺的下铺是北京人,口头禅。

再看你,我*都出来了……

网友B:
这种乱扣帽子的做法,还想让我“听其言,观其行”。
也许就蒙得住大一大二的学生吧。

网友A:
这个本无需你的认可,俺也从不去蒙大一大二的学生,俺可以以本科的学历带研究生。

网友B:
“搞笑”一词是分语境的,即使你认为“搞笑”不是中性是贬义,但你不会不知道“你丫的”在北京方言里是地道的骂街话吧?

网友B:
别说是“你丫的”熟人之间的玩笑话,我跟你不熟,压根不认识。

网友A:
那同样也可以用语境解释,我也不知道你是北京人,更别忘了是你出手在先。

网友B:
“搞笑”就是“出手”,而“你丫的”只是“温柔的回击”。
春阳,你丫的还真是又温柔又搞笑。;P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么讲话有点欠妥当啊。
maychang不是一直都在解释吗?
引用 网友D:

这是其它网友对你的看法。

网友A:
就事论是而已。

网友B:
OK, 不再墨迹了,这样对人对己都不好。本是大好的睡眠时间。呵呵

网友H:
有一句老话 吃得太深,总是要吐出来滴……

网友D:
32楼:
“我觉得在漏极接个10k的电阻和接个10欧姆的电阻,开关速度尤其是关断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对MOS管来说,恰恰差别不大。
虽然这两种情况下米勒电容大不相同(因增益不同),但延迟时间相差并不大。 ...
引用 网友C:

这个前些日子,我做过实验。
大体框架:输入信号——光耦隔离——mos(漏、源极输出两路控制波形)——NMOS+pmos——两路输出
当初想调整输出波形的上升沿、下降沿。NMOS+PMOS的RD电阻从10k降到5.1k,并没有实际改变。
最后修改了mos(漏、源极输出两路控制波形)上的RD跟RS电阻由10k降低到2.2k,后最后的输出波形有了些改善。
我想用实验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好的帮助。

网友I: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魔鬼,来正激放大自己的想法。
skakaleo 被魔鬼控制了。

真理越辩越明,针对技术点,俺要好好研习各位大牛的答复和给的参考资料。

网友B:
84楼的实验结果貌似证明了29楼PowerAnts的发言“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MOS的开关速度,跟电流大小基本没有关系”有失偏颇。
64楼efen:“但是例如少数载流子(空穴)在N区(电子)增加,但是此时的电荷密度(电子-空穴)反而降低,和电容原理不一样吧”----我觉得这句有问题,PN结电容分为势垒电容和扩散电容,你说的由耗尽层宽度变化而引起的电容效应是势垒电容,在PN结正向偏置的情况下,起主要作用的是由扩散作用形成的扩散电容,少数载流子空穴的密度在N区增加,此时扩散电容的电荷密度不是降低而是升高。而三极管在深度饱和的情况下,集电结正是处于正向偏置。
三极管手册上的集电结电容Cbc一般都是在集电结反偏的条件下测出的,这种情况下起主要作用的是势垒电容,一般容值较小,一般在几pF到十几pF,而三极管在深度饱和的情况下,集电结电容主要是正向偏置电压形成的扩散电容,这个容值要大一些,而且饱和程度越深,这个电容会相应的增加。
个人还是认为,用集电结等效电容解释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不妥。

网友A:
来一个谬论:

有人从二楼以自由落体放下两件不同质量的重物,俺以相同的速度出手,在相同的位置去接住
俺出手的速度就是开关的速度,俺的手与物体接触后,物体在经过两个不同的缓冲距离后才会停住。
有人以两个距离来衡量俺两次伸出手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这人没有注意:开关的速度就是开关的速度,与被控制的对象的性质没有关系。你放一根鹅毛也好,放一个铁锤也好,不影响俺伸手的速度

网友A:
MOS是压控器件,受控电流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只受控制电压决定,控制电压达到了,就好比司机猛踩一脚刹车。
刹车是踩死了,但汽车的质量很大,有很大的惯性,瞬态很差,你一直在扯的RC积分常数影响波形,这个积分常数就相当于汽车的惯性。输出电压的相当于汽车的速度变化

网友B:
“开关的速度就是开关的速度,与被控制的对象的性质没有关系,你放一根鹅毛也好,放一个铁锤也好,不影响俺伸手的速度”,----这个说法不太合理吧。
如果栅极控制电压已经是“关断”,但此时在漏极还有一定电流的时候(即波形的恢复延迟),能说是关断了吗?开关的速度不应该是指“控制的速度”,而是实际开关效果的速度。

网友A:
如果栅极控制电压已经是“关断”,但此时在漏极还有一定电流的时候(即波形的恢复延迟)

这个由开关的特性决定

注意内因和外因的关系。RC是外因,你的分析方法本身就是错的,按你的方法,给你一个理想的开关,你把RC积弄得很大,那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理想的开关怎么这么慢...:lol

网友B:
如果栅极控制电压已经是“关断”,但此时在漏极还有一定电流的时候(即波形的恢复延迟)

这个由开关的特性决定

注意内因和外因的关系。RC是外因,你的分析方法本身就是错的,按你的方法,给你一个理想的开关,你把 ...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分析这个开关能够达到的开关速度,我分析的是在某种情况下关闭速度慢的原因(即恢复延迟),到目前为止,我仍认为三极管深度饱和的恢复延迟比较大的原因是集电结(等效)电容造成的。

网友A:
你可以查资料计算一下。 集电结的等效电容有多大,在某电压下能储存存多电荷 当基极驱动电流变为零后,给基区一个反向抽取电流,多少时间能抽完,然后用示波器具体的测一下tr,td,ts,tf 下面是2N3904小功率管的参数,可以看出测试用的基极正向驱动电流及反向抽取电流都为1mA,但td,ts相差很大,如果速度是电容效应,应该相等才是

网友B:
三极管手册上的集电结电容Cbc一般都是在集电结反偏的条件下测出的,这种情况下起主要作用的是势垒电容,一般容值较小,一般在几pF到十几pF,而三极管在深度饱和的情况下,集电结电容主要是正向偏置电压形成的扩散电容,这个容值要大一些,而且饱和程度越深,这个电容会相应的增加。

网友J:
必须顶,虽然没看懂
但总有一天我能达到看懂的地步的

网友A:
请用电容效应解释92楼中,1mA正向驱动的td, 为何远小于-1mA反向驱动下的ts, 如果电容效应成立,那么二者要相等...

网友B:
ts大于td的原因是,三极管打开时结电容充电的速度基本只受基极限流电阻的限制,而截至时结电容的放电速度是受基极限流电阻和集电极电阻Rc两个电阻之和的限制。

网友A:
你是说,开的过程,密勒效应睡懒觉,关的时候,它醒了?

网友B:
这不是密勒效应,做开关管不能说是密勒效应。
你可以想一下打开和关闭的物理过程,结电容的充放电回路是不同的。

网友A:
不扯了,干活

网友B: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ts和td不相等,ts和td并不是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ts是三极管由饱和状态到电流下降10%的时间(此时电流为饱和时电流的90%),td是三极管由截止状态到电流上升到饱和电流的10%的时间,在饱和状态下,由于集电结正偏,结电容较大,此时电流下降10%的速度会相应的比较慢,ts比较大。而在截止状态下,集电结反偏,结电容较小,电流上升10%的速度会比较快,td比较小。

网友D:
不管怎么说,ShakaLeo的水平还是有的,起码跟大佬们争论的时候能**到一百多楼。
此帖很好,LZ额外的收获。

网友K:
呵呵~~~这么热闹。

网友L:
我觉得双方的水平都是有的,
谦虚使人进步

网友M:
好帖子,,留个脚印,,回头慢慢细看。

网友D:
这是其它网友对你的看法。
引用 网友A:

ShakaLeo 讲话是有点冲。
这里讨论问题的氛围那么好,大家没必要把面子里子掺和到讨论里来吧。
另外,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等效的“并且变化"的结电容思路来看这个三极管饱和恢复问题,大家理解的方式是有不同。
其实最直观的来看,关于饱和恢复抓住PN空间电荷区”正偏多子扩散,反偏少子耗尽“这个
思路来看电子,空穴的运动就OK了

网友E:
不管怎么说,ShakaLeo的水平还是有的,起码跟大佬们争论的时候能**到一百多楼。
此帖很好,LZ额外的收获。
引用 网友D:

这也叫水平啊,老天!

网友B:
ShakaLeo是一根筋的人。
你说的那个电容,在这里的贡献微乎其微。
引用 网友E:

能否就此问题谈谈您的看法?为什么贡献微乎其微?

网友E:
能否就此问题谈谈您的看法?为什么贡献微乎其微?
引用 网友B:

两种观点不同肯定有一种是对的,有一种是错的。
我个人比较认同chunyang在最前面提出的观点。
在我身上也发生过觉得自己怎么都是对的,别人的想法怎么都是错的情况。
当最后发现别人好心好意帮自己认识问题的时候,却因为自己的固执对别人恶语相向。等自己明白过来会有多么后悔自己当初的行为。
maychang在说不是因为结电容的时候,说自己在三极管基极和集电极并联电容做过实验。Leo兄弟,你连实验做都没做,就说maychang并联的电容太小。
盗版亚里斯多德的名言:吾爱真理,更爱我的观点。
不要觉得自己怎么想都对的,可以先自己在下面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再来讨论。

网友B:
两种观点不同肯定有一种是对的,有一种是错的。
我个人比较认同chunyang在最前面提出的观点。
在我身上也发生过觉得自己怎么都是对的,别人的想法怎么都是错的情况。
当最后发现别人好心好意帮自己认识问题的时候, ...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已经想的够清楚了,除非哪位大侠能够现身用合理的解释来说明我的看法是错的。
关于2楼的“载流子密度过大”,我认为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具体甚至是不对的,三极管产生集电极电流的原因是什么?是发射极发射到基区并被集电极收集的电子,电子就是载流子,那么应该是集电极电流Ic越大载流子密度越大,那为什么还说“深度饱和时载流子密度过大”?要知道深度饱和时Ic并不一定很大,相反却可能很小。
  我觉得107楼122013137在这个问题上看的比较透彻。“正偏多子扩散,反偏少子耗尽”,这是问题的本质,而结电容是这个本质的等效模型。

网友N:
这个好长阿  慢慢看

网友:
引起不少的围观..

网友E: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已经想的够清楚了,除非哪位大侠能够现身用合理的解释来说明我的看法是错的。
关于2楼的“载流子密度过大”,我认为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具体甚至是不对的,三极管产生集电极电流的原因是什么?是发 ...
引用 网友B:

。。把楼全仔细溜了一遍,楼猪确实很认真,但我想楼猪的问题在于只拘泥于“BJT_BC结的结电容”了,建议你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隔一段时间再回顾可能会更上一层楼~
PS: maychang等老师确实令人尊重,希望以后还有类似提问时能看到你们的热心参与,因为每次看你们的讨论我们都会有不同方面的体会和收获,谢谢

网友B:
。。把楼全仔细溜了一遍,楼猪确实很认真,但我想楼猪的问题在于只拘泥于“BJT_BC结的结电容”了,建议你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隔一段时间再回顾可能会更上一层楼~
PS: maychang等老师确实令人尊重,希望以后还有 ...
引用 网友O:

114楼好像弄错了,我不是楼猪。。
关于拘泥于BC结电容的问题,当然除了BC结电容影响恢复时间外,BE结电容也是一个因素。但一般情况下BC结电容是对恢复时间起决定作用的,两个原因:一是BC结电容在恢复过程中的电压变化比BE结电容要大,尤其是VCC比较高的时候。二是因为BC结电容的放电回路比BE结放电回路的电阻要大,尤其是当集电极电阻Rc比较大的时候。

网友D:
盖了那么多楼,其实大家都同意三极管饱和程度越深,从饱和到截止的反应时间要慢。
ShakaLeo**他的观点,我觉得没有人给他讲明7楼电路图中,当输入IB一定时,三极管达到饱和时R2=100k比R2=10k的反应时间长。

maychang在9楼讲的,是固定了R2,改变输入信号幅度(增大Ib到深度饱和)

网友P:
添砖加瓦,留着慢慢学习。。。

网友Q:
回复 网友D:
不管是基区过剩的电子,还是因为寄生的势垒电容,都肯定是电流越大,电子复合的速度越快。

网友R:
这几天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网友S:
继续努力

网友T:
看来的学习啦

网友U:
其实矛盾的焦点就是在基区存储电荷是否可以用结电容来表示。虽然觉得ShakaLeo的言语有点过激,但是个人认为在建模机制里,电荷存储机制就是用结电容来表示的。

楼主:
没想到我的一个帖子引起这么多高手的回应,努力学习中!

网友V:
群英会,来晚了

网友W(2010-11-03):
都是高人

网友X:
多年后,估计我还是个白痴
无可奈何花落去!

网友Y(2010-12-06):
值得学习啊啊!!

网友Z(2011-03-06):
希望自己能早点看明白

网友AA:
这个有深度

网友AB(2011-04-15):
用电子和空穴来解释就没问题。电流是电子移动到空穴。空穴是不动的,就是正极性电荷,空穴里有电子就是中和状态,电子是移动的。加反向电压时,正向导通时耗尽层存储的电子还需要时间中和,所以正向电流不能立即停止。

网友AC:
mark一下。。。明早好好看

网友AD:
上周刚好做了实验,发现了跟lz一样的问题,在网上看了半天,大概有了下自己的理解,说一下,请轻批。
首先,关于导通时间比关断时间长,借用另一个帖子一个高手的回答,原文在https://bbs.21ic.com/icview-223899-1-1.html
电流的流动实际上是电子的移动,即从负极或地移动到正极,移动速度快。正极是空穴,移动缓慢。半导体有个耗尽层,正向导通时电子和空穴在这个区域中和时的时间短,耗尽层很快变薄。但加上反向电压时,要把耗尽层原来的电子和空穴分开时需要时间长,耗尽层变厚的速度慢。
从开始变薄到达到临界饱和所需厚度(如果电流比较大,之后耗尽层还会变薄)的时间即为导通时间,从开始变厚到达到关断所需厚度的时间即为关断时间。
其次,导通时间与导通电流关系不大,而当导通电流越大时,be结的耗尽层厚度越窄,设为b。而完全关断时耗尽层的厚度是固定的,设为a。关断时间即为耗尽层厚度从b恢复到厚度a所需的时间,b与a之间差值越大,恢复时间越长,关断延迟越大。这个从实际的实验中看,就是当b端限流电阻不变时,输入电压越高,关断延迟时间越长。

网友AD:
又再重新整理了下,应该是电压正偏时,将原笨耗尽层中中和的不带电粒子分离成空穴和电子的时间短,取消电压正偏后,空穴和电子中和的时间长,所以导致开通和关断时间的差异

网友AE:
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前辈们一起围观的帖子

网友AF(2011-05-22):
一口气爬完了全楼,很受教了

网友AG:
都是有水平的!学习了

网友AH(2011-08-02):
回复 网友C:

如果给正向导通的二极管突然施加反向电压,二极管并非立即截止,反而是瞬间流过很大的电流然后才截止
  这个就是所谓的反向恢复吗?

网友AI: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网友AJ:
我受教了 领教了 ...

网友AK(2011-09-19):
好帖子,,留个脚印,,回头慢慢细看

网友AL(2012-04-05):
最近工作中遇到了类似问题,好好看看!

网友AM:
加抗饱和电路,不要进入深度饱和就可以提高速度很多

网友AN:
这个帖子讨论的内容可是书上没有的

网友AO(2012-11-22):
注,以下内容难免错讹,请大家帮助我纠正学习。

我几天前无意中搜索到这片帖子,感触到高手如云啊!
我当然不是什么高手,但是也许我能帮助大家理清争论的根源。
先看5楼
3楼所说和楼主所说根本是两回事,而且叙述不正确。
双极型三极管从深饱和到截止的时间延迟,主要是基区电荷的影响。这与3楼所说集电极基极之间的电容是两回事。
即使是二极管,从正向导通转入反向截止,也需要时间。 ...
引用 网友C:

我在maychang的书中找到了来源依据:

显然,确实如此

网友AO:
开关滑到右边,二极管电流没有马上截止,还平稳地倒流了ts这么长一会儿,而后在tr时间段曲线回归近0。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现象中所有问题解释清楚了,就没有后面那么多麻烦事了。

那本书中对此现象的解释可以口水话成这样:
正向导通时有很多少子积累在薄薄的耗尽层边缘附近。

想要pn结反偏,这些少子就要移除,移除方式有两种:
1撤走外电压,即使不加反偏电压,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的话, 那么少子也会自己乖乖消亡的=自己复合成热(声子)。这个消亡的时间就是所谓的少子的寿命。

当然这个消亡是不贡献给宏观上看的到的电流的-IR的。

2 -IR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撤出正偏压之后,正向的扩散电流消失,便给了反向的漂移电流施展才能的舞台。原来高浓度的结区边缘的少子归心似箭,有了回家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之不易啊!当然了,回家的阻力不是来自结区,来自外电路,倘若二极管短路,瞬间大量的少子就能集体回家。现实残酷啊,只能以外电路规定的IR速度排队坐车。

网友AO:
到底哪种方式快一点呢?或者哪种方式运走的少子最多呢?书上说:就是说不分伯仲。

网友AO:
不管 ShakaLeo 之前还之后,二极管还是三极管,他其实纯粹的想法就是:何必这么繁琐,我们不是学过势垒电容和扩散电容吗?何不就用这两个电容来回答上图中的ts和tr两个时间呢。

下面说明maychang等大师没有给他说明的部分理由(欢迎添油加醋)
1.ts部分近似恒流,无法用电容的指数曲线来拟合。
2.ts部分不是瞬间,由图中可以看出,ts在整个延迟之中(ts+tr)占得比重还是挺大的。(6楼ShakaLeo说是 “瞬间流过很大反向电流 ”)

3.无法用电容来解释阶跃变化的根本原因,来自下图:

也就是说,如果信号变化过快,扩散电容的模型将失效,更何况阶跃信号的情境之下呢?

网友AP:
不和谐的全部删号...哗众取宠的这么吸引注意力,请教问题这个态度说话也只有藏在显示屏后面的战士了。
外面很多新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该怎么办

网友AO:
不知道看了以上的解释,
ShakaLeo是否意识到他的误解。
解决了他的问题,希望大家还能来帮助我解决我的烦恼:

1.ts阶段确实不能用扩散电容来描述,然而,tr阶段的指数曲线模样似乎给我们一种暗示:tr阶段主要是高势垒的耗尽层的建筑过程,这可以用势垒电容的放电模型来拟合。况且书上也没有说多子的节奏跟不上信号,这跟普通板电容的阶跃现象应该一致吧?
求指教

2.上面总是在讨论关断过程,但是对于开启过程的机制我还没有完全从公式中感性抚摸到:是否开启过程就是tr阶段的逆过程:即势垒电容的充电过程。
因为我们看下图,开启过程的图像

似乎一举一动间充满着性的暗示,不是吗?

网友AO:
我kao,原来是2年前的老帖子啊。额...

网友AO:
看来我是挖错老坟了。

网友AQ:
引用 网友AO:
看来我是挖错老坟了。

坟挖得很好,我来支持你!谢谢详尽的解答。

网友AR:
我懂的很肤浅,没深入的研究过,只是记住了一些定律和公式,惭愧!

网友AR:
引用 网友F:
这个,涉及到能带理论....

未学过相关理论者,建议将其理解为一脚踩入泥潭里,将脚拔起自然费点力气。注意 ...

形象

网友AO:
引用 网友AQ:
坟挖得很好,我来支持你!谢谢详尽的解答。

...

网友AS(2013-04-22):
我什么时候才能参与到他们的讨论中啊~~期待~

网友AT:
学习了,高手的对决啊

网友AU(2014-01-09):
引用 网友B:
共射极放大电路的高频响应受到密勒效应的影响,而密勒效应正是集电结电容引起的。用做开关管也是同样道理 ...

我认为斑竹是对的,您所说的这个问题主要是R2改变后,IC改变,晶体管所处的饱和深度已经不一样了,

网友AV:
引用 网友C:
3楼所说和楼主所说根本是两回事,而且叙述不正确。
双极型三极管从深饱和到截止的时间延迟,主要是基区电荷 ...

二极管反向关断并不是“短路”。因为一般的整流二极管是少子器件,反向关断时需要有一部分的电荷来中和这些少子,所以才会有反向恢复时间。由于二极管单向导通的特性,这时的反向电流并不大。当然,肖特基二极管是多子器件,恢复时间就很快。MOS管也是多子器件,速度也是很快的。

网友AU:
引用 网友D:
盖了那么多楼,其实大家都同意三极管饱和程度越深,从饱和到截止的反应时间要慢。
ShakaLeo**他的观点, ...

我认为他所说的这个问题主要是R2改变后,IC改变,晶体管所处的饱和深度已经不一样了,
还有他固执的非要想给它建立一个电容的等效模型,理论上是可行的,可实际上这些电容是可变的,时而很大很大,时而又较小,很难建立一个实用的模型

网友AW:
大家都很强啊,自己刚刚步入这一行,希望可以好好跟大家学习,让自己也变强,现在什么都还不会

网友AX:
呵呵 之前也一直以为是结电容影响 看了大佬的发言 看来要好好去补下

网友AY(2014-03-28):
引用 网友C:
“关于BJT和MOS的开关速度,见下面的链接红字那一段。”
拿这种东西当论据?

maychang版主,您好。你们关于“三极管深度饱和恢复时间问题”的讨论很精彩,其实在铃木的《晶体管电路设计》就有这方面的阐述,是基区电荷引起的。   在回复中您提到《半导体器件基础》,Robert F. Pierret 著 这本书。我也想深入了解半导体所有的内部东西。对于这本书,按您自己的观点来说,是否强烈推荐? 因为本人想买,但想得到过来人对这本书的肯定与推荐,或者推荐其它相关方面更好的书籍。

网友AZ:
引用 网友AX:
呵呵 之前也一直以为是结电容影响 看了大佬的发言 看来要好好去补下

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可以认为是结电容的影响
这个载流子的”回复时间“表现在特性参数上就叫开关的”延迟时间“
它与下降时间之和,就叫”关断时间“

注:前面没看,偶尔看到183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AY:
maychang版主,您好。你们关于“三极管深度饱和恢复时间问题”的讨论很精彩,其实在铃木的《晶体管电路设 ...

网上有电子版,不必花银子的。

网友BA:
引用 网友AY:
maychang版主,您好。你们关于“三极管深度饱和恢复时间问题”的讨论很精彩,其实在铃木的《晶体管电路设 ...

墙裂推荐,我们上课用的教材就是这本书。

这书特点:言简意赅地把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方法完整阐述一遍。
所以很适合初学半导体物理的

要想深入了解,还得看些其他的。

网友BA:
补充:这本书是黄如翻译的,翻译质量极佳,所以看中文版本就行。

清华周润德翻译的书也都不错。

网友AY: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电子版,不必花银子的。

谢谢maychang版主,我刚下了电子版,先看一下电子版,如果好的话再买书(本人喜欢看书,可以在上面做笔记方便),谢谢版主推荐。

网友AY:
引用 网友BA:
墙裂推荐,我们上课用的教材就是这本书。

这书特点:言简意赅地把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方法完整阐述一遍。 ...

好的,谢谢xukun977兄,刚下了,有空我再仔细看一下。:)

网友AY:
引用 网友BA:
墙裂推荐,我们上课用的教材就是这本书。

这书特点:言简意赅地把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方法完整阐述一遍。 ...

xunkun977兄,您上课用的教材是这本书啊。。。我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但我们的教材没有这本书哦。教材没有这么深入的了解BJT的书籍。

网友BA:
引用 网友AY:
xunkun977兄,您上课用的教材是这本书啊。。。我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但我们的教材没有这本书哦。教材 ...

墙裂建议买本书收藏,如果你以后从事的是电路设计行业。
如果是对付考试或以后不做电路行业就算了。

读过之后,你会发现刘恩科那本书在它跟前,就是7毛钱一斤的废纸。

这本书条理清晰,简单易懂,比如强调了少子平衡方程的重要性,轻松地用它推到出二极管,三极管伏特安特性。

网友AY:
引用 网友BA:
墙裂建议买本书收藏,如果你以后从事的是电路设计行业。
如果是对付考试或以后不做电路行业就算了。

好的,谢谢xukun977兄,先看一下电子版本的先。:)

网友BB:
第一次看到,要知道的东西很多,对此,只要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可以了。

网友BA:
这个帖子太长,分多次读完。
实际上那个延时跟存储电荷和集电极电容都有关系,至于哪个强,哪个弱,是另回事了。

网友BC:
要建产扩散电埸和迁移电埸都要时间,表现为基区的扩散电容和耗尽电容,跟集电极的电容关糸不大,好比尽管MOS有很大的CGS电容,QGS几十纳库电荷,可以用驱动器进行快速拉出和推入一样,加快电荷的流动。主要是基区的电荷状态的变化。二种电埸的建立都要时间。

网友BC:
引用 网友A:
电荷密度和电压成正比,电压下降难道会导致电荷密度增加么?至于实验判别是电容增加还是密度增加,具体的实 ...

反向电压加到越深,绝对耗尽电荷越大,因此转为导通的时间也越长。

网友BD(2019-01-28):
帖子有点长,留个爪印,后面慢慢看

网友BE:
集成电路从低速的TTL发展成高速的肖特基,它内部的晶体管有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导致性能提升,可否用“集电结电容”加以解释?

网友BF:
达林顿充其量是小管饱和,大管不会饱和,其实,开通也需时间,不单关断。

网友BG(2019-10-11):
引用 网友C:
3楼所说和楼主所说根本是两回事,而且叙述不正确。
双极型三极管从深饱和到截止的时间延迟,主要是基区电荷 ...

老先生果然懂得多,为这个问题我去翻了微电子器件的书籍,也请教了业内几个做IC设计的朋友,确实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