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9-22):
驱动一个DC24V0.8A的脉冲阀,用变压器做电源,有没有2A以上的24V
稳压管?如果用变压器次级18V直接整流滤波做电源可靠吗?

网友A:
没这么大的稳压管。脉冲电磁阀单次能耗不大,可以用LM317搭一个线性稳压供电。

网友B:
只是瞬态功耗大而已,建议你用LDO做一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