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经常跑飞的原因?

楼主(2010-09-22):
(无正文)

楼主:
会不会是中断的原因呢?
比如说堆栈没有设好?

网友A:
断点调试一下,是在哪跑飞的!代码量大的话就看你开的堆栈够不够把!

网友B:
可能是中断嵌套等引起的,跑飞你用看门狗啊

网友C:
看一看晶振时钟是否设置的合适了。

楼主:
也许是复位源没有设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