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应用中为什么需要CPLD或者FPGA呢?

楼主(2010-09-22):
看到很多论文上都是DSP与FPGA的结合,两者的结合的主要原因是哪些啊?

网友A:
应该是将一部分算法的实现,牺牲灵活性用FPGA实现,而用DSP实现剩余部分。这样的做法就有两者结合的需求。

网友B:
CPLD目前主要是起扩展GPIO的功用了,FPGA主要是完成一些AD,DA的功能呢个

网友C:
用cpld可以把外部所有模块都映射到dsp的地址空间里
fpga主要是处理一些固定的、较不灵活、数据量很大的计算

网友D:
看来楼上是高手啊,51,MSP430,FPGA,DSP都会,牛

网友C:
看来楼上是高手啊,51,MSP430,FPGA,DSP都会,牛
引用 网友D:

都会谈何容易啊,那只是我的学习方向

其实这些器件本身使用并不难,难的是思想、算法和优化设计

网友E:
楼上说的对,难就难在算法和优化设计

楼主:
还是有点糊涂,众说纷纭啊

网友D:
FPGA做解码用才是王道

网友F:
楼上说的是视频解码吗。

网友F:
我想FPGA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并行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