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约束问题

楼主(2010-09-22):
请问,如果功能模块使用100M的时钟,我应该设定建立与保持时间,以及clock to ouput参数为多少才合适?

楼主:
或者说跑100M时,有没有必要设置这些参数?

网友A:
内部逻辑只要约束时钟为100M即可,输出为一半,约束5ns

网友B:
设置fmax约束就相当于建立时间约束了。
而保持时间通常不设置,因为FPGA内通常数据延迟都比时钟延迟大。如果不用其现成的时钟树网络,而用普通布线来做时钟网络,保持时间还是应该要加的。
至于clock to out,我的观点是,不存在多少才算合适的问题,因为是根据下游器件的建立/保持时间要求(和板子上信号的延迟估计)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