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低成本个485收发电路,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0-09-22):
各位大侠:下图是小弟设计的低成本485收发电路,主要用在5米哦范围内,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跪拜!

网友A:
发射电路有问题,两臂晶体管的基极都必需串入限流电阻,且总线需要静态偏置,你的偏置量需要计算一下,得满足200mV的门限。

网友B:
你的偏置量需要计算一下,有点问题

楼主:
谢谢,两位前辈,对,,基极的限流电阻忘记考虑了。。偏置电阻好像是有点问题!

这个原理应该能行得通吧,,没有什么没考虑到的弊端吧!

这个设计主要是考虑低成本,低静态,距离不需要太远。。。所以不需要终端电阻。。

网友A:
最大的弊端是速度和节点数,而且成本节省的不明显,PCB占用面积大,还要用运放或比较器,综合成本比用最便宜的485接口片节省的很有限。

楼主:
真的很感谢chunyang老师的建议,
这个设计主要用在带1到2个设备。速度在4800PBS。比较器采用单片机内部自带比较器就可以。
主要我对静态电流的要求比较高,,不能太高,最好能在200uA以下。这样的485芯片比较贵。。
所以才自己设计,,我主要关注可靠性,,因为距离也不用太远。

网友C:
楼主真强,见识了!

网友D:
在带1到2个设备。速度在4800PBS。
那你用485做啥啊,TTL就好了。

网友E:
小弟 完全就不懂呢
怎么实现无线传输的?
不是说5m吗?

网友F:
LS,是有线传输!

拜托,先去搞清楚什么是485再说:)

网友G:
便宜的485芯片要多少钱?

网友H:
同意直接逻辑电平。

楼主:
呵呵,,要能用电平早用了!要与别人的产品通讯,,不是由我决定的。

网友I:
只能作为实验用品,成本没有太大的优势,应该没有啥实用性

网友J(2011-03-03):
不怎么好

网友K:
真的很感谢chunyang老师的建议,
这个设计主要用在带1到2个设备。速度在4800PBS。比较器采用单片机内部自带比较器就可以。
主要我对静态电流的要求比较高,,不能太高,最好能在200uA以下。这样的485芯片比较贵。。
...
引用 楼主:

单单那个比较器的静态电流,在低价位的器件上就不止200uA,在加上PCB和分立,成本既不低,性能更是差劲,整个电路失效率更是比专用IC低了个等级,何苦来呢?

网友L:
发送电路应采用图腾柱推挽,否则驱动能力很有限,抗干扰能力很差。
LZ的电路还有个缺点是没有收发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