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机

楼主:
自己用MOS管搭了个H桥电路,PID闭环调速,PWM频率是1Khz。光耦是TLP521,MOS管分别是9540和530.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PWM占空比50%的时候电机都在全速转动。我用示波器看了下电机两边的波形,发现占空比50%的时候,电机两边的电压是12V,并不是方波了。测过G极波形,是正常的。我分析了下是由于MOS管没有关断造成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A(2010-09-22):
先看看占空比50%时MOSFET的G极的波形。

楼主:
G极波形正常

网友B:
电机两端的电压不能直接测,因为转起来的电机同时也是个发电机

楼主:
4楼说的有道理。但是占空比50%的时候怎么会全速转呢,应该在最高转速的一半吧。我现在PID调试参数,Kp调的稍微大些就会出现震荡,调小之后抗干扰的能力变差。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跟我的PWM调速范围太小有关呢?(因为现在占空比在50%的时候就是全速转了)

网友C:
转速只与频率有关,与占空比无关

楼主:
我这是直流电机,不是交流电机。直流电机PWM调速都是调节的占空比。

网友D:
6楼显然是搞混了。
要想看占空比50%的电流,可以先用一个适当的电阻代替电机。这样比较容易判断。

楼主:
今天下午去了实验室,用电阻代替电机测量了下波形。之后哦还对电路了做了下改动,将R1、R2改成了1K,Kp可以调的大一些了(最初用的10K,Kp稍微一大,电机就震荡了)。占空比50%的时候电机转速略微下降了些。

PWM占空比为50%,电阻两端的电压波形

PWM占空比为50%,电阻两端的电压波形

楼主:
能有人解释下为什么占空比50%的时候电机转速高的原因吗?自己顶下。

网友D:
10楼:
直流电机有多种,有串激、并激、复激、永磁等等。串激电机转速不仅与电机两端电压有关,更与电机负载有关。你先查查用的是什么电机。
另外,你说是PID闭环调速,反馈环在你实验时是否工作?

网友E:
电机并不是电阻负载,因此,波形不同没有什么奇怪

楼主:
回复11楼:电机说的Namiki空心杯电机,具体属于哪种没查到。反馈环没问题,我写了个界面程序,用曲线用来显示测量电机转速,测量的码盘脉冲频率跟示波器测量的相同。

网友B:
空心杯电机的话一般都是永磁有刷直流电机,只是结构上有转子惯性小,线性度比较好的特点。

但不管哪种电机,电机转速都会和负载有关的,而且电压和转速也不可能是完全的线性。

建议LZ先想清楚有刷直流电机的电气模型,然后你就会明白很多的

楼主:
回复14楼:负载的大小会影响转速,这个我明白了。在负载一定的情况下,电机转速就应该主要跟电压相关了吧。电压和转速不是完全的线性,但也应该比较接近吧,像我的情况也差的太多了吧。(我做试验的时候,电机基本上是空载,负载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