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控温出现高温

楼主(2010-09-22):
最近有个产品老烧FUSE ,是使用NTC控温的,基准电压为3V.
查了很就都没有查到原因呀。头疼呀。
NTC在什么情况下会出故障,读出的数据出错了呢?

网友A:
这个需要具体的电路才能分析。

楼主:
上传一张图片还这么麻烦,呵呵,
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用高级回复中的“批量上传”贴图,JPG或GIF格式即可。

网友B:
我来帮楼主传图

网友C:
1、那两个电阻阻值分别是多少?!
2、这个NTC和FUSE有什么关系吗?NTC出问题怎么就会让FUSE烧掉呢?
3、NTC是一种电阻,进AD口是一个模拟电压,是不是读出数据,你应该问你的软件工程师是不是写错了代码或者写的是有错误的代码

网友D:
控温和老烧fuse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看懂

网友A:
楼主应该检查其它地方,特别是执行部件,那里才是电流最大的地方,关于NTC方面,只要环路电阻不是过小,那就与之无关,所以6楼提出了问题1就是为了判明此点。

网友E:
那个图,没看到FUSE嘛----这个NTC与FUSE没啥关系

网友F:
是不是用NTC测温?然后根据测到的温度和设定的温度去控制某个东西的温度?

楼主:
NTC控制发热管加热的温度,但有台烧了温度保险丝。想这部分出了问题,查不到。偶尔的现象。

网友C:
NTC控制发热管加热的温度,但有台烧了温度保险丝。想这部分出了问题,查不到。偶尔的现象。
引用 楼主:

可检查一下你设计中温度信号采集速度和实际加热速度是否匹配?

当实际加热速度太快,温度采集较慢的时候即可能出现情况.

另外,请严肃注意是否还存在其他设计问题.

网友G:
ntc估计是用来测温的,可是ntc的温度响应时间太慢了。

网友H:
你的NTC阻值是多少呢?上面分压的电阻又是多少?NTC电阻应该并联一个电容,放置NTC电阻受到干扰而产生电压突变,如果NTC电阻里单片机远的话最好在单片机口处在加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I:
看你的NTC是什么封装的,还有看你的温度点!如果是像4148那样两个引脚的话,它内部是靠挤压接触的....热胀冷缩是会出故障的,

网友I:
我们后来改为焊接型的了,温度可以很高不出故障!

网友J:
看你这个是控制什么温度,有的时候程序需要做冲温处理,没有冲温处理,会出现发热器温度突然高的情况导致烧温度F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