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ASH ROM的问题

楼主(2010-09-22):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如果已经把程序烧到FLASHROM里面,
除上电外会把程序拷到DRAM里面
其他时候不允许任何命令把程序从FLASH ROM里读出
在硬件上有什么办法

FLASH ROM的PIN描述如附件
请大侠多多指点
感谢

网友A:
这要看你指的是什么,如果是你的处理器,这是受你控制的,如果是防止外部读取,那么靠FLASH本身是不行的,你需说明具体情况。

网友B:
除非换用不可督促的智能卡、或CPU来纯程序,并且加密通讯,否则不可能做到

网友C:
资料上没写应该没办法
不过flash写入要满足一定时序的
不是程序一跑飞就能写入的

网友D:
可以用专用的加密芯片 保护数据。

网友E:
如果是加密,用CPLD可以。FLASH存的是加密后的数据。还可以分次读取加密文件,在程序需要的时候去读FLASH中的数据,然后用别一种方法解密。这样就更可靠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哈哈。最后用DSP挡掉一些READ 命令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