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1521 PDF 中的电容问题

楼主:
这是TDA1521PDF中的那个图。自己弄了一个功放,但是声音效果不太好。跟图中接法只有22nf电容和8.2欧电阻大小不一样,不知道图中这个22nf电容和8.2欧电阻作用是什么?对元件的大小要求严格不?

[95{B}0[({P5RJVK5WO4PU6.jpg (35.52 KB )

网友A(2010-09-23):
应该是调整频率响应的

网友B:
那是消振回路,应首先检查你的信号源质量和匹配情况。

网友C:
“声音效果不太好”
这样的叙述太含糊。

网友D:
是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确实没有说清楚.我以前是将图中那个22nF的电容接的15nf的,8.2欧的电阻也是用其它阻值电阻替代的,接出来杂音特别大.     昨天又重新按图中所标器件焊了一次,出来基本没什么杂音,拿示波器和信号源试的时候频率响应也不错,100到30KHZ范围幅度基本不失真.  算是做完了,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图中的22nf和8.2欧电阻是怎么算出来的,更换其大小会有什么影响? 请各位大虾指教……

楼主:
3楼能说得详细点不

网友E:
那个电阻是输出匹配电阻,电容的作用是频率补偿。图中给的是建议的接线方法,具体的还要根据实际电路来适当的调整。至于声音不好,这个说吧太不清楚,是噪声很大?还是放大的功率不够?噪声问题可能与pcb布线,电源纹波有关。至于功率问题就可能和电源的功率,前级的小信号放大有关系。

网友F(2013-04-24):
这个觉的可以不用,只是没有信号的时候有电源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