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算法的疑惑

楼主(2010-09-23):
各位大虾,我想请教一下,学电子的,在算法方面,究竟应该怎样去学习?学到一个怎样的深度呢?我看过一点点的数据结构,也接触过一点点的计算机软件专业方面的算法,可能是由于我刚刚入门,只学了51和avr,所以一直觉得算法在单片机编程上用不上,一直对算法的学习很疑惑,所以来请教各位大虾,先谢谢了!

网友A:
当你做一个任务或项目的时候,你会自然用算法

楼主:
当你做一个任务或项目的时候,你会自然用算法
引用 网友A:

例如什么算法呢?我自己也做过一些小玩意,什么旋转时钟啊摇摇棒啊点阵啊之类的,似乎没有用过?

网友B:
加减乘除,与或非都是算法。你敢说你在程序中没用到算法

楼主:
啊啊,这样啊。。我指的是一些复杂一点的算法。。

网友C:
建议你跟着老师后面做点项目吧,就算帮帮小忙也好,只有在实践中学习才是最好的学习法!

楼主:
建议你跟着老师后面做点项目吧,就算帮帮小忙也好,只有在实践中学习才是最好的学习法!
引用 网友C:

但是如果跟着老师,深的东西不懂,经常只是打下手,这样做用处大吗?

网友D:
啥事情都有个过渡 当然你掌握的知识和水平也要提升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不知要怎么提升,我觉得自己是对软件这方面有兴趣,但是却不知怎么下手去学

网友E:
我用51的汇编做过AD转换的算法,因为AD转换的最小分辨率通常不是整数,而51汇编又没有小数的运算,所以只有通过一定的方法才能在显示器上显示较精确电压数值,5V基准的话则至少要显示1位整数和2到3位小数。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楼主所说的算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