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电容与晶体管驱动电路

楼主:
1(a)所示为不使用加速电容的三极管驱动电路。其中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和饱和区,当输入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三极管从饱和状态进入截止状态,但是由于三极管饱和时会在基区存入过量的电荷,这些电荷只能通过电阻R1R3缓慢的泄放。基极过量电荷完全泄放所需的时间被称为三极管的存储时间ts,在存储时间阶段集电极电压是不会变化的,所以输出电压会延迟ts时间才开始变化。

2(a)所示为采用加速电容的三极管驱动电路。限流电阻R1两端并联了一个1nF的加速电容C1,输入高电平电容C1充电存储电荷,当输入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电容C1将电阻R1短路,基区过量的电荷和电容C1的存储电荷迅速中和减少了存储时间,缩短了输入输出的时间延迟。
我要问的问题是C1怎么将电阻R1短路的?为什么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就把R1短路了

楼主(2010-09-23):
我是菜鸟  什么都不懂  这是我在21IC里发的第一个帖子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原理对,解释的方法对,但解释的话不对。

应该说:
当输入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电容C1另一端的电压也同时降低,基区过量的电荷和电容C1的存储电荷迅速中和减少了存储时间,缩短了输入输出的时间延迟。

如果想更容易理解的话,你可以把它看成直流信号和交流信号各走各路:直流通过R1,提供长期的直流分量;交流通过C1,是方波的边沿交流分量能够快速无损(少损耗)的传过去,然后叠加出边沿陡峭的方波。

也可以这样理解:
把发射结等效电容Cbe画出来,就会成为电容分压 和电阻分压的并联,交流成分和直流成分各走各路,分别分压。由于C1远大于Cbe,所以分压压降小,Cbe上能分到更多的交流分量

网友B:
C1将R1短路,这种说法有些牵强。
如果输入是正弦小信号,这种“短路”现像根本不会出现。
输入必须是脉冲信号,而且脉冲的前沿和后沿都很陡,才会出现这种现像。
从信号频谱分析,前后沿很陡的脉冲信号含有很丰富的高次谐波,而脉冲的平顶部分几乎可以看成是直流。那么电容对直流是“不通”,即阻抗非常大,而对脉冲信号的高次谐波阻抗很小。所以脉冲信号的直流成份和较低频率成份主要通过R1,而高频成份主要通过C1传递。此即“加速”名称的由来。
从电路工作过程分析,三极管截止之前必是饱和导通,基极流入相当大的电流(大于临界饱和所需要的基极电流)。该电流流过R1,在R1上压降为左正右负。由于电路已经稳定,C1两端也是左正右负,且C1中没有电流。当输入信号突变为零时刻,因为C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仍是左正右负。C1此刻成为一个电源,经输入信号(内阻很小)和三极管发射结,产生相当大的电流,将三极管基区多余的电荷迅速释放掉。

网友B:
和xwj撞车了。
楼主应该可以看出来,xwj和我表达方式不尽相同,但实质完全相同。

网友C:
(1)学术上让别人说服自己,也是一种快乐。
(2)张大爷在追求真理的同时,还不忘~~~,是晚辈们在做学问和做人方面的模范。
(3)祝各位中秋快乐。

楼主:
非常感谢 几位前辈的帮助

网友D:
maychang老大说:“C1此刻成为一个电源,经输入信号(内阻很小)和三极管发射结,产生相当大的电流,将三极管基区多余的电荷迅速释放掉。”
1、这个“释放”就是电荷中和吧。老大把C1比喻成一个电源很形象,基极前后电流反向也就是前后电荷中和。
应该这么理解吧。
2、跟有个贴老大解释mos管的米勒效应一样吧。这样的话两贴就一起理解了。祝老大仲秋快乐,身体健康。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96813&page=1#pid1320065

改了一下连接。

网友B:
8楼:
1、不是把C1比喻成一个电源,C1在此过程中确实就是一个电源。也就是说,能量是从C1流出,供给电路中其它部分。
2、从电路工作来说,和减少米勒电容对开关速度的影响是一样的。但双极型三极管基区存储电荷和米勒电容的物理本质完全不同。
3、你给出的链接不对。要得到21IC某页链接,应该用鼠标右键点击空白处,选最下面的“属性”。

网友E:
要解释这个问题,要先搞清电容的工作原理再说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串联一个电容可能等效的理解减小了米勒电容?
但是为什么要串联这么大的一个电容的,假如这个电容用于开关作用的话电容的放电时间应该小于开关频率。
这个电容对于输入电压从高电平到低电平有加速所用,对于低电平高电平(脉冲)也应该有加速作用?在低电平到高电平变化的这短暂的时间,电容可以理解为短路了电阻,那么cbe的电流非常的大,加速了Cbe的充电。
为什么说mos管和双极型晶体管的米勒效应有本质的区别呢,应该是指mos管的米勒效应是工作在mos管的可变电阻区(即开关状态),而双极型三极管的米勒效应发生在线性发达区。或是说在两个变化区米勒电容剧增。

网友F:
我上面的短路用的牵强,就是加速的意思,正确的还是maychang的理解比较到位。高次谐波分量加速。

网友D:
11楼:
mos管的米勒效应是工作在饱和区(横流区)
有几个问题请教:
1、不知道三极管有没有米勒效应?是否也是基、集间电容乘以电路增益后加到基、射极间的电容上?
2、说三极管影响开关速度是基区电荷存储效应所致,那电荷存在哪啊。我觉得电荷存储也是存在电容上的吧。
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F:
1.双极性晶体管也存在密勒效应,是Cbe乘以交流放大增益。
2.电荷存储在电容上。

网友G:
这么好的帖子,竟然没有mark········

网友H:
长见识了

网友I(2010-10-23):
新手发第一个帖子就这么好啊!很经典的;mark

网友J(2011-08-23):
就着这个帖子请教一个问题:

“由于三极管饱和时会在基区存入过量的电荷”,我想请问对于NPN和PNP三极管来说在基区积累的过量电荷是正电荷还是负电荷?我有两种理解方法:一种理解是积累的电荷是从发射区扩散到基区的大量自由电子(对NPN)或空穴(对PNP),由于集电结在饱和状态下处于正偏,不能将这些电荷拉到集电区,导致在基区积累起来。还有一种理解是为了中和上述的自由电子(对NPN)或空穴(对PNP),外部电源会向基极灌入正电荷(对NPN)或负电荷(对PNP),随着基极电流的增大,除了中和掉三极管内部的电荷外还有一部分多余的在基区积累下来。这两种理解的结论是相反的,不知道哪一种是正确的?或者两者都不正确?

网友K(2012-06-27):
标记一下

网友L:
哪一位高手知道,电容的选择方法,选择多大的最为合适??

网友M(2013-04-11):
个人认为可以这么理解,输入信号为正时,晶体管饱和导通,C1左正右负,有一定电压差,但输入信号突变为0后,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跳变,所以晶体管基极这边的电压,也就是电容C1右边的电压必然要跳变为负,此时正好晶体管基极有原先堆积的正电荷,这不就很快中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