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显示的节点电压值,删除之后怎么弄出来?

楼主(2010-09-23):
做仿真时,点Enable Bias Voltage Display
然后在电路里,就会在节点上显示该节点的电压
但有时候我只想看几个点的电压,于是我就把多余的点删除掉了
结果现在却发现没法让删除的点电压重新显示出来。
如图,原先哪里有显示节点电压为6V,然后我删除掉(直接选中,然后del)
现在我想让他重新显示出来,该怎么办呀?
我试过重新开始运行,然后也试过重新点Enable Bias Voltage Display那个按钮
但是就是不显示出来
希望大侠能帮我一下哟

网友A:
先选中这根线, 然后点 Enable Bias Voltage Display。

网友B(2012-04-09):
我的情况是全部删除了,就再也没的显示了,请大侠帮忙

网友B:
楼上的老大,我的没用,点这个线

网友C(2012-05-29):
双击你需要显示节点的线,设置如图:

网友D: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

网友E(2012-11-23):
你好!请教个问题,我用Capture CIS画了一个原理图封装,但在使用的时候发现画错了,就在原理图里右键改动了,但发现不能更新到原理图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