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DS12C887数据在12864上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0-09-23):
现在,秒也在加只是加的不是数字,而是字符表,而且是一位数在变化。

是不是还得需要:秒:shi=miao/10;ge=miao%10.
然后再付给地址。
请指点。

谢谢。

楼主:
我的程序::/**************************************/
      /* DS12C887时钟芯片写指令*/
/**************************************/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0=add;
     dsas=0;
     dsrw=0;
     P0=date;
     dsrw=1;
     dsas=1;
     dscs=1;
}

/************************************/
       /* DS12C887读指令*/
/************************************/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uchar ds_date;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0=add;
     dsas=0;
     dsds=0;
     P0=0xff;
     ds_date=P0;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void set_time()
{
     write_ds(4,10);
     write_ds(2,32);

}

/*********************************************************/
/*                              */
/* 主程序*/
/*                                                        */
/*********************************************************/
void main(void)
{

     uint i,j;
     lcd_init();
     //timer_init();
     miao=read_ds(0);
     fen=read_ds(2);
     shi=read_ds(4);
     while(1)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for(i=0;i<16;i++)
          {
            lcd_wdat(dis1[i]);
            delay(30);
          }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
          for(i=0;i<16;i++)
          {
            lcd_wdat(dis2[i]);
            delay(30);
          }
          lcd_pos(2,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
          for(i=0;i<16;i++)
          {

             lcd_wcmd(0x89);
             lcd_wdat(shi+48);
             lcd_wcmd(0x8a);
             lcd_wdat(0x3a);
             lcd_wcmd(0x8b);
             lcd_wdat(fen+48);
             lcd_wcmd(0x8c);
             lcd_wdat(0x3a);
            lcd_wcmd(0x8d);
            lcd_wdat(miao+48);

          }
    }

楼主: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顶顶,是不是问题太简单,我是新手还得请大家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