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mosfet驱动12V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10-09-23):
初学模电,有个关于MOSFET的问题请教:驱动直流电机这样是否可以,电机额定电流时0.12A  输入是5V的可调脉宽信号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6A$_YZ]EYGBXK~IW1.jpg  多谢指教

网友A:
当然可以,只是楼主的贴图方法不对,不知电路是否合理,要用添加附件或批量上传贴图。

网友B:
要看具体电路,MOSFET不同,控制电压也不同。用5V电压来控制,很多MOSFET会驱动不了,或出于不饱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