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MOSFET驱动12V直流电机的问题 忘传图片了 呵呵

楼主(2010-09-23):
初学模电,有个关于MOSFET的问题请教:驱动直流电机这样是否可以,电机额定电流时0.12A  输入是5V的可调脉宽信号

网友A: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可以用。  D6加得很好,R7建议取值小点--1K、470R,若输入为准双向口 软件模拟的PWM,建议加一级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