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个关于51单片机的浮点运算

楼主(2010-09-23):
如题
·假如我要算A=3.2,B=5.3。那A和B是不是得定义成float型的?
·假如C=A+B的话,C如果定义为int的话,那么C就等于8,如果定义为float的话C就为8.5。51单片机能直接浮点运算吗?能的话,它怎么储存C(也就是8.5)?51单片机最多能直接处理小数点后几位数?

网友A:
51单片机不带有硬件浮点运算,需要软件模拟,耗时间空间巨大,可以采用浮点表示法即阶符阶码数符数码

楼主:
51单片机不带有硬件浮点运算,需要软件模拟,耗时间空间巨大,可以采用浮点表示法即阶符阶码数符数码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51单片机连3.2+5.3都不能直接算?要算的话要把3.2和5.3分别乘以十变成32+53=85,然后再85/10,85%10?可是3.2和5.3分别乘以十不就是浮点运算吗?还是我理解错了。
还有什么是阶符阶码数符数码?

网友B:
单片机编程,少量的浮点计算,应该转换成整数运算来处理。

网友C:
这里隐含了自动数据类型转换,这是C里的东东,一般是自动转换成高级数据类型,避免数据失真
51一般浮点运算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不要频繁的计算

网友D:
浮点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