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载检测问题

楼主:
项目中想检测电机过载
参考了别人的板子,电路图绘制如下

图中说明:
1.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机的电流,过载电流一定会变大
2.图中的IO直接进单片机。

个人理解:
1.我觉得用了两个运放,分别用来检测正向和反向电流的。

疑问:
1.图中的运放地脚,没有直接接单片机的系统地,而是通过10K电阻接地。
2.每个运放的输出都接2个4148,不知何意
3.以上两个问题直接弄的不知所措。烦请大侠指点思路。

网友A(2010-09-23):
从图中看,两个运放确实是分别在交流的正半周和负半周起作用。
但图中设计,两半周工作的电压增益却不同,上面一个运放增益为2,下面一个运放增益为1。

每个运放输出的二极管,是为了运放不输出负电压,估计是因单片机不允许输入为负。

运放的负电源未表示出来。

网友B:
图中两个2极管如何能保证不输出负电压了,前辈

网友C:
LS,负电压时二极管能导通吗?

网友A:
3楼:
运放输出为负时,D11D12导通,D17D18不能导通,故不能输出负电压到单片机。

楼主:
谢谢maychang深夜回帖
重新看了电路图,的确是运放接了负电源。再次谢谢maychang大侠的提醒。
有新的领悟:
电流互感器通过R28转换成电压信号后,进两路运放,上面一路只接收负半周信号,增益是2,输出是正信号。下面一个运放只接收出正半周信号,增益是1,输出是正信号。一个周期内交替输出正信号,输出的信号为全波整流后的正波形。
E4 C45滤波成直流信号,进单片机IO检测。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有劳给看看。

网友A:
6楼:
此电路有些多余。
检测电机过流,电流互感器输出足够使用二极管桥式整流(注意图中运放增益并不高),桥式整流后如果需要再用一级放大即可。这样电路较简单。

网友C:
那... 如果检测门限小于PN结导通电压 呢?

网友A:
8楼:
电流互感器输出近似恒流源,先整流再负载电阻(R63)就没有问题。
而且,单片机检测门限若设计成小于PN结导通电压,这个设计也太过分了。

网友D:
正半周:上面的运放相当于跟随器(D11短路) 此时R76是负载电阻 下面的运放输出有效同时产生一个D18的二极管压降
负半周:下面的运放相当于跟随器(D12短路) 此时R74是负载电阻 上面的运放输出有效同时产生一个D17的二极管压降
合起来的结果是:R84的输入端电压总为正。整个过程中,两个放大器的有效放大倍数(绝对值)都是1。

不过,这个电路其实是一个模拟量传输,没有门限电压控制,不能很准确地判断是否过流。后面的单片机如不能识别,是不能多正确地判断过流与否的。

评价:电路显然有一个画蛇添足之处。要判断是否过流,只需一个半周即可,无需正负半周都弄上的复杂。有功夫不如将电路的硬件判断整利索一点。

网友D:
老说我上传的图片模式不对,不然给你贴个图看看
试了许多次,好几种格式

楼主:
听了楼上几位老师的建议自己设计的电路图如下:请批评!

网友A:
12楼:
8楼xwj提出的疑问是有道理的。你的CT二次输出电压是多少?若达到2~3伏这样没有问题,峰值在1.5V以下则不行。
整流桥直流输出侧没有放电回路,若分布电容较大,将无处放电。最好是将滤波放到整流输出处。
不知道楼主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是多少,若在运放输出电流能力范围内,最好是将运放接成电流输入电压输出(互阻放大器),并在电流互感器两端反并联两支二极管(必须!否则电机中有电流而检测电路未上电将烧毁运放),运放输出峰值取3V多,然后再整流滤波供单片机。这样电流互感器工作状态比较好,压降小。

网友D:
回复 楼主:

半波整流即可

本图是负半周输出,如需用正半周输出,改变D1的方向即可。

网友D:
上图说明:
正半周时是一个比较器,因二极管的反向截止作用,没有输出。
负半周时是一个跟随器,U2电位与同相端相等。
电路不足:需用双电源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检测电流大小,你的貌似需要软件处理?
为什么不滤波一下 ?这样不是就不需要软件来处理了

不对请拍!!!
16# iC921

网友D:
呵呵,楼主已明说是“过载”检测,意即不是过载可以不管。
上图的意思很明确,但是只是电路的核心环节,实际应用还需加点儿东西。

请结合我前面有帖子理解

楼主:
谢谢诸位提醒,重新看了下参数
补充一下已知条件:
负载有300W左右,220交流供电所以正常情况下峰值电流2A
电流互感器变比1000:1,输入电流0-5A,输出电流0-5mA,取样电阻200R。
互感器二次端2mA,经取样电阻后2mA*200R=0.4V
过载情况下
互感器二次端5mA,经取样电阻后5mA*200R=1V

设计电路的目标:
取样电阻在0.4V的时候,经过变换,单片机检测为'0',取样电阻在1V的时候,经过变换,单片机检测为'1'。
因为取样电阻端最大电压才1V,所以不能用二极管的桥堆,因为桥堆要1.5V,所以我12楼的图是错误的。
板子上没有现成的负电压,所以想用正电压搞定。
重新设计图如下:望诸位拍砖

说一下我的思路:
因为只有正电源,所以用同向比例方大电路,增益是3
为了防止输出负电压,加了D3二极管,所以D3负极输出的波形是
[localimg=180,97]2[/localimg]
再往后电路就是滤波电路变成直流信号进单片机。
求大侠指点!

楼主:
谢谢诸位提醒,重新看了下参数
补充一下已知条件:
负载有300W左右,220交流供电所以正常情况下峰值电流2A
电流互感器变比1000:1,输入电流0-5A,输出电流0-5mA,取样电阻200R。
互感器二次端2mA,经取样电阻后2mA*200R=0.4V
过载情况下
互感器二次端5mA,经取样电阻后5mA*200R=1V

设计电路的目标:
取样电阻在0.4V的时候,经过变换,单片机检测为'0',取样电阻在1V的时候,经过变换,单片机检测为'1'。
因为取样电阻端最大电压才1V,所以不能用二极管的桥堆,因为桥堆要1.5V,所以我12楼的图是错误的。
板子上没有现成的负电压,所以想用正电压搞定。
重新设计图如下:望诸位拍砖

说一下我的思路:
因为只有正电源,所以用同向比例方大电路,增益是3
为了防止输出负电压,加了D3二极管,所以D3负极输出的波形是

再往后电路就是滤波电路变成直流信号进单片机。
求大侠指点!

网友A:
此电路不能工作。
运放用单电源,输入不允许为负,否则输出错误。
还是以使用双电源为宜。

网友D:
取样电阻在0.4V的时候,经过变换,单片机检测为'0',取样电阻在1V的时候,经过变换,单片机检测为'1'。

由于D1的存在,取样电阻上的电压达不到1V

楼主:
谢谢回复
回maychang,单电源供电,输入为负时,由于D3的存在,输出为0,得出20楼的波形图,相当于半波整流。
回ic921,谢谢提醒。把D1,D2去掉,电路是否可行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maychang的意思是运放输入为负(条件:单电源供电)时、输出不一定为负?

网友D:
回复 楼主:
maychang的意思是运放输入为负(条件:单电源供电)时、输出不一定为负?
引用 网友E:

不是这个意思。最主要是保护好运放----避免运放烧毁。
输入端电压高于电源电压后,会有XX效应,运放会死QQ

楼主在23楼说去掉D1和D2是否可以,我看是不可以。特别是D2,是保护输入端电压不能超过电源(地)电压过多的措施,不可省。但在保证输入端电压在安全范围的前提下,二极管D3倒是不必了-----针对这种情况,我建议使用双电源,电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楼主:
谢谢诸位耐心教导
再次感谢,结贴!

网友F(2011-10-27):
翻了锅底找到的,学习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