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请问SysTick异常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2010-09-23):
请问SysTick异常优先级的问题

我用的mcuLPC1768,正在研究一个SysTick Timer 定时中断的问题(刚刚开始学呀,到处都是问题,别见笑)。在SysTick_configure()这个函数里面,除了对SysTick Timer相关的寄存器进行设置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设置SysTick exception的优先级(Cortex-m3把这个定时中断看成是exception来处理),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我把这个设置SysTick exception的优先级的函数注释掉,程序照样能运行,而且定时间隔还不变,好像没什么影响,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优先级并不是必须要设置的,有默认优先级……

网友B:
你断点设置一下,要不就是没有设置优先级的,按你的中断ID来区分优先级,ID小优先级高?你看下手册吧!

网友C(2012-12-23):
有默认的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