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道模电题目(电子菜鸟)

楼主(2010-09-23):
已知电路如下图,输入为方波,周期为2us,请回答:
1.       1)若要求输出V0仍近似为方波,RC值大致为多少?
2.       2)苦要求输出V0近似为三角波,RC值大致为多少?
3.       3)运放起什么作用?

楼主:
2.已知放大电路如下图示,若电阻RC值减小,则
A、增益下降、通频带变宽
B、增益下降、通频带变窄
C、增益增大、通频带变宽
D、增益增大,通频带变窄

楼主:
这两道题目已思考了1天多,由于模电基础确实差,希望各位大侠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起学习中

网友B:
这是貌似一个有源低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的公式书上应该有吧。
若要求输出V0仍近似为方波,c=0;
苦要求输出V0近似为三角波,貌似不可能吧;

网友C:
这是一个无源低通滤波器,外加一级运放组成的电压跟随器。

若要求输出V0仍近似为方波,C越接近于0,方波特征越好。

若要求输出V0近似为三角波,C值越大,越接近无穷大,三角波特征越好;只是输出电压值随至越低。

如运放输入阻抗足够高,R值对电路影响不大,仅对RC时间常数有影响。

网友D:
1.当R>>c时,波形近似三角波
2.当R<<C时,波形近似方波
3.运放使输出阻抗变小,RC电路输出阻抗较大,加运放后输出阻抗变小

网友E:
LS两位正解

网友F:
是不是和RC时间常数有关,这题忘了在哪看过了
好像是RC时间常数大于等于方波半周期时间,即方波高或低电平在RC电路响应时间少于RC时间常数未达到饱和就能输出近似三角波了

网友G:
LS两位正解
引用 网友E:

为啥我觉得他们俩说的刚好相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问同学,他说跟时间常数RC的积有关。还有第二题能否再帮我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三角波怎么出来?

网友H:
1.当R>>c时,波形近似三角波
2.当R
引用 网友D:

R和C怎么比较。。。

RC <<1us 方波
RC >>1us 积分器,三角波

网友H:
第二个感觉是
C、增益增大、通频带变宽

网友H:
:'(:'(:'(

求正解分析方法

网友I:
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J:
人家都已经给出条件:输入为方波,周期为2us-----------还能忽悠???!!!

楼主:
回复 网友H:
增益是肯定变小的,就是通频带变化如何不知

楼主:
回复 网友K:
增益是肯定变小的,就是通频带变化如何不知.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L:
mark一下,回头来学习。

网友M:
学习了,我也不会

网友N:
运放为电压跟随器,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一样,其中的电容式滤波电容,越大上升沿越缓慢,

网友O:
第二题 有公式得R'减小A减小 那BW指0.707A--A的宽度 看图的话就是变窄了

网友O:
第一题 这样理解看看对不对 时间常数"tao"=RC 时间常数就是电路响应快慢 C越大 响应越慢 幅值从最大变到最小周期越长 长到变成了三角波

网友O:
第一题 那个电压跟随器是用来保持相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