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PT1000铂电阻问题

楼主(2010-09-23):
求助各位大侠:
PT1000铂电阻分为薄膜和厚膜,但是怎么区别薄膜和厚膜?
貌似从外表看不出来

网友A:
薄膜的是蒸发或者溅射的,厚膜的是丝网印刷的,不过外面通常都有保护层,分辨不出来。如果去掉保护层,还是可以分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B:
可以用显微镜看看,薄膜的表面应该比较细密并相对平整,厚膜的表面稍微粗糙一些。

另外,现在基本上都是薄膜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