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的时钟怎么实现一位一位调时

楼主(2010-09-23):
单片机做的时钟,一个功能键,按一下调秒个位,让数码管秒个位闪烁,再按下第二个键,实现调秒个位,从0到9,再按下功能键,数码管秒十位闪烁,再按下第二个键,实现调秒十位,从0到5,同理分钟位和小时位……这个程序怎么实现啊?请那位高手帮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自己先去想!

楼主:
高手我想了两个星期了,就是动态显示时,怎样同时让一位闪烁?

网友A:
Flash=闪烁开关n;
if(Flag_Half_Sec && Flash)
    Out=OFF;
else
    Out=Display_Buf[n];

楼主:
高手,谢谢了,我是刚学单片机,看的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B:
看明白基本就入门60%了。加油。

楼主:
谢谢啊 我会加油的

网友:
想想是可以做出来的,
慢慢来,

网友C:
在定时中断里隔一段时间(例如200毫秒)把一个位变量取反一次,在显示循环中不断查询这个位变量,根据他的值来点亮和熄灭LED.

楼主:
谢谢啊  不过我真的想了好长时间了 就是想不出来啊 怎么在动态显示的同时让一位闪烁

网友D:
先看懂4楼的代码。

网友A:
看懂我4楼的简单代码你就入门了

楼主:
看不懂啊 高手你帮我解释一下 谢谢了

楼主:
高手 帮我解释一下 谢了

网友E:
1、先实现动态显示,这个会吧。
2、设个定时器,每隔一段时间交替关掉一个位以及打开一个位。
3、通过按键来切换目前操作哪个位

楼主:
Flash=闪烁开关n;
if(Flag_Half_Sec && Flash)
    Out=OFF;
else
    Out=Display_Buf[n];
n是按键次数吗?Flag_Half_Sec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唉.......
现在的小朋友啊...

楼主:
高手 就帮我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E:
不要着急 先自己想想 把思路理清楚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dis_7[]={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uchar data timedata[6]={0x06,0x05,0x07,0x05,0x02,0x01};
uchar data weisao[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data BUFFER[1]={0};
uchar s1num=-1;
char c=0;
bit flag=0;
char j=128;
uchar FlagFlashDN,Tick0FlashDN,FlagDNONOFF,ComSelect,Cursor,
                 Tick0ScanDN;
sbit key1=P3^6;
sbit key2=P3^7;
void keyscan();
void Scan_DN(void);
void display();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
{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ET1=1;
        TR1=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s1num==0)
                                FlagFlashDN=0;
                        else
                                FlagFlashDN=1;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BUFFER[0]=BUFFER[0]+1;
    if(BUFFER[0]==20) //1秒时间到加1
  {
     BUFFER[0]=0;//时间到附0
     timedata[0]++;   //秒个位加1
     if(timedata[0]>=10)  //秒个位到10则进秒十位
     {
       timedata[0]=0;timedata[1]++;
       if(timedata[1]>=6)   //秒十位到6则进分个位
         {
           timedata[1]=0;timedata[2]++;
           if(timedata[2]>=10)    //分个位位到10则进分十位
              {
                timedata[2]=0;timedata[3]++;
                if(timedata[3]>=6)     //分十位到6则进小时个位
                  {
                    timedata[3]=0;timedata[4]++;
                    if(timedata[4]>=10)    //小时个位到10则进小时十位
                      {
                         timedata[4]=0;timedata[5]++;
                      }
                        if(timedata[5]==2)       //当小时为24时下一个变0
                           {
                              if (timedata[4]==4)
                               {
                                   timedata[4]=0;timedata[5]=0;
                                }
                            }
                       }
                   }
                }
             }

        }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s1num++;
        while(!key1);
       if(s1num==6)
            {
              TR0=1;
              s1num=-1;
            }
      }
    }
   if(s1num==0)
           {

             TR0=0;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if(timedata[s1num]<9)     // 秒个位时加到10时返回0
             {

             timedata[s1num]=timedata[s1num]+1;
                  }
                       else
                        {
                        timedata[s1num]=0;
                        }
                        while(!key2);
              }
            }
          }
         if(s1num==1)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if(timedata[s1num]<5)     // 秒个位时加到10时返回0
             {

             timedata[s1num]=timedata[s1num]+1;
                  }
                       else
                        {
                        timedata[s1num]=0;
                        }
                        while(!key2);
              }
            }
          }
                         if(s1num==2)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if(timedata[s1num]<9)
             {

             timedata[s1num]=timedata[s1num]+1;
                  }
                       else
                        {
                        timedata[s1num]=0;
                        }
                        while(!key2);
              }
            }
          }
                 if(s1num==3)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if(timedata[s1num]<5)
             {

             timedata[s1num]=timedata[s1num]+1;
                  }
                       else
                        {
                        timedata[s1num]=0;
                        }
                        while(!key2);
              }
            }
          }

                    if(s1num==4)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if(timedata[s1num]<4)
             {

             timedata[s1num]=timedata[s1num]+1;
                  }
                       else
                        {
                        timedata[s1num]=0;
                        }
                        while(!key2);
              }
            }
          }
                 if(s1num==5)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if(timedata[s1num]<2)
             {

             timedata[s1num]=timedata[s1num]+1;
                  }
                       else
                        {
                        timedata[s1num]=0;
                        }
                        while(!key2);
              }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if(s1num==-1)
          FlagFlashDN=0;
        else

         FlagFlashDN=1;
        if(FlagFlashDN==1)
                   {
                           if(++Tick0FlashDN>7)
                         {
                                Tick0FlashDN=0;
                                FlagDNONOFF=~FlagDNONOFF;
                        }
                   }
                   else
                         FlagDNONOFF=0;

    Scan_DN();
}

void Scan_DN(void)
{
     uchar temp;
         if(++Tick0ScanDN>4)
         {
                 Tick0ScanDN=0;
            P2=0x00;

                if(++ComSelect>5)
                        ComSelect=0;
                switch(ComSelect)
                {
                        case 0:
                                 temp=dis_7[timedata[0]];
                                 if((s1num==0)&& (FlagDNONOFF==1))
                                 temp=0xff;
                                 break;
                        case 1:
                                 temp=dis_7[timedata[1]];
                                 if((s1num==1)&& (FlagDNONOFF==1))
                                         temp=0xff;
                                 break;
                        case 2:
                                 temp=dis_7[timedata[2]];
                                 if((s1num==2)&& (FlagDNONOFF==1))
                                         temp=0xff;
                                 break;
                        case 3:
                                 temp=dis_7[timedata[3]];
                                 if((s1num==3)&& (FlagDNONOFF==1))
                                         temp=0xff;
                                 break;
                        case 4:
                                 temp=dis_7[timedata[4]];
                                 if((s1num==4)&& (FlagDNONOFF==1) )
                                         temp=0xff;
                                 break;
                        case 5:
                                 temp=dis_7[timedata[5]];
                                 if((s1num==5)&& (FlagDNONOFF==1) )
                                         temp=0xff;
                                 break;
                }
            P0=temp;
                switch(ComSelect)
                {
                        case 0:
                                 P2=0x01;
                                 break;
                        case 1:
                                 P2=0x02;
                                 break;
                        case 2:
                             P2=0x04;
                                 break;
                        case 3:
                                 P2=0x08;
                                 break;
                        case 4:
                                P2=0x10;
                                break;
                        case 5:
                                 P2=0x20;
                                 break;
                }
         }
}

那个高手帮我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就是闪烁实现不了啊?

网友F:
最近也在用汇编写个闹表程序,马上就开始写关于调整的部分了,我还没有写,
但是思路是这样的。动态扫描点亮8个数码管后,
当有调整按键为按下时候,按一下第一个闪,按二下第而个闪,依次类推,
按下的时候,启动一个定时间器,比如1s闪下,那就没过1s将相应的数码管的P口取次反。
大体思想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实现得。

楼主:
你用汇编,你一定是高手。谢谢你!

网友G:
其实写程序前一定要自己先想明白其工作的流程和原理才能写出来的,不想明白问别人也还是不懂

楼主:
就是想不出来啊

网友H:
我有这个的汇编,就怕你看不明白!

网友C:
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学生:拷了别人的程序上来问怎么加功能,自称其他全都搞定就差这一个功能想不出来了,其实连基本语句都看不懂,画流程图更是天方夜谭。

楼主:
你给我讲讲原理就行了

楼主:
你是老师吗 太让人失望了 不是每个人都是那样的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的时钟做好了!

网友I:
下下来分析,谢谢分享

楼主:
有看不懂了 可以问我啊

楼主:
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努力上,向前跑

楼主:
谢谢  你是老师 你是教电子的吧

楼主:
谢谢你  终于看懂你的程序 了

楼主:
你的代码我看懂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