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sleep

楼主(2010-09-23):
执行asm("sleep")主程序运行了吗? 用中断产生的时钟还有办法运行吗?

网友A:
timer1可以在SLEEP状态下继续维持振荡,计时溢出后唤醒CPU,指令从asm("sleep")的下一条开始执行。

楼主:
那是不是TIMER1用的时钟源不是内部始终源 而是要重新接晶振吗?

网友B:
T1的内部时钟无法在SLEEP状态下继续工作,要外接32768,PIC16F是这样的。

网友B:
如果要唤醒,你可以选择PIC16F688这样的,WDT可以比较灵活设置,有WDTCON寄存器的芯片。至于传统的PIC16F877A,虽然也有一个OPTION中的分频可以设置,不过太粗糙了。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用是的PIC16F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