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买广州明纬的电源,完全是垃圾的很~!

楼主(2010-09-23):
买了几个 广州明纬 NET50-D,结果5V输出5V的时候24V为23.3V左右,12V实际输出10.3V.
12V接智能水表,无法抄表。
5V接抄表器,串行口干扰嘎嘎的。

现在5V换一个名不见经传的D-LINK 路由器(总170元的那种最便宜家用的)电源,效果好的很,而这个5V电源标称纹波是200mVp-p,明纬 NET50-D  5V标称纹波80mVp-p.

真没想到,明纬这么垃圾。这电源是找一家公司买的,不算淘宝个人买的,看做工倒很好,可惜外表华丽,品质垃圾。

楼主:
销售商好像是 杭州科伦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A:
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B:
也想去买几个明纬电源的电源,假期人家没上班,最后买了几个四岭的电源,还没有测

网友C:
多路输出电源,在主反馈输出带载不够的前提下,那么其他各组输出电压应该都会略低于设定电压。

网友D:
LS正解。

如果主绕组轻载,而只在副绕组上有大负载,还很可能会变成间歇输出。

网友E:
这么垃圾?都这样的?
这样的东西按道理没法卖啊。

网友D:
LS,5楼、6楼说的是多路输出开关电源的基本常识,而不是说LZ的电源!

不要搞错了。

网友C:
哈哈,说的都不是一个东西,xwj也就没必要去纠缠了。

网友F:
明纬的电源不错,价廉物美,可靠性较高,损坏率极低,俺一直用明纬的。

网友G:
明伟电源貌似不便宜

网友H:
开关电源负载不能低于额定功率的10%,轻载的话需要自己加假负载。否则电压会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I:
以前的公司一直以为用的是真正的明伟,结果有天有个台湾人来看了一下,这个是贴牌的,难怪这么便宜。(那个老板是个抠老头,一年的合同到了,我就直接走人了)

网友J:
中国的电源工厂都很垃圾的,

网友K:
中国到处都是垃圾。

网友L:
ls说话思想有问题

网友C:
中国也有不少好东西,关键是你是否有用心去发现。

网友M:
上次从市场上采购了五六十只开关电源,还凑合
以前定制的快用完了,客户配套的Adaptor是18V的,要提前下单定制,时间来不及,就去赛格抓货了。

网友N:
明纬应该做得还将就吧!

网友O:
明显就是对电源使用不当,不耐心学习,却怪罪电源。不是电源的问题,主路输出加个发热电阻就正常了。

楼主:
明显就是对电源使用不当,不耐心学习,却怪罪电源。不是电源的问题,主路输出加个发热电阻就正常了。
引用 网友O:

请问,哪路是主路输出?24V 12V 还是5V?

网友P:
我们使用明伟电源超过1万台,损坏率偏高,最头痛的是发热问题,开关电源线路板上某些元件标称温度是85℃,但其周围元件在工作时温度却达到90多度,明显严重的影响着某些关键元件

网友Q:
唉!悲哀啊

网友R:
外面大把贴牌的.同样参数..就有价格差好远.
先看里面的用料再买吧

网友S:
呵呵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T(2018-05-02):
有时,可能是系统中其它设备的干扰,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U:
建议先去学习一下明伟电源辨别真伪的方法,光我知道的贴牌明伟电源的就有好几家了。正品明伟电源是不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