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点建议,控制一个滑轨上的3个点精确定位。

楼主(2010-09-23):
滑轨上有一滑块用步进电机驱动,我要求3个位置精确定位,在某一位置设置1个原点,当开机时复位到原点,我想用普通的红外光电开关感应原点,不知是否合理?用2相的步进电机能否达到1个丝的精度?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能否达到0.01mm,完全取决于减速机构和你的步进电机步进角,与步进电机相数无关。
减速机构若没有消除间隙,0.01mm几乎不可能。

网友B:
需要高精度的机械传导系统才行,但显然,从楼主的问题可以看出,楼主需要足够强力的机械设计外援。

网友C:
(1)想办法加编码器吧。不然向一个方向后再向另一方向运动滑和丝杠齿间会有间隔存在的。
(2)原点应该在一个端点上,不然上次断电滑块停的位置是随意的,再上电后你是向哪个方向走才能到原点呢?

网友D:
这个精度... 一般的工厂都没法做到的,先花巨款搞定机械部分再说吧

网友B:
电子技术在此微不足道,不必在电方面进行任何讨论。

网友E:
用直线电机...

网友B:
直线电机也没戏。

网友E:
很贵

http://www.iianews.com/product/ca/cateprod.jsp?id=CG0000159

   BOBBOB方筒式直线伺服电机 02-12
行程:6~32mm 适应高速精密往返运动:最大出力:50N 定位精度:小于0.2μm
·共 0 条评论

   BOBBOB超精密线性伺服电机 02-12
行程:6~990mm 应用中最大加速度达:400m/s2 额定出力:6000N 340mm绝对定位精度:小于10nm
·共 0 条评论

网友D:
任何电机都没戏。
这是一个精密系统,懂不懂?

再就是,LZ的传感器更没戏。

估计LZ也就是一拍脑门随便定的精度,就好像电子上面随便定个1uV的精度一样

网友E:
想必是学习20年前的CD激光寻轨?CD音轨是um级的

网友E:
除了“用普通的红外开关感应原点”这个有问题,别的俺看不出什么,太笨了

网友B:
楼主问题的关键是精度,精度决定了手段,电子技术并不能弥补机械系统的精度,而只是适应机械精度,得到1丝的运动定位精度首先要机械传动系统的支持,然后才是电子测量的精度和控制执行精度。

网友F:
二姨家左右两大护法说的好极了,学习~~~

网友G:
LZ要求1丝定位精度,是属于一级精度的设备了,传动链中每个环节都必需修磨校正,不是几句话能讲清楚的.还是先静下心来看看书吧

若位置不需随机变动,可用反靠定位,死挡铁的方法,这样较简单,对机构要求也不那么苛刻了,俗称"配作".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手册 1404页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手册 1404页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手册 1404页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手册 1404页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手册 1404页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手册 1404页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手册 1404页

第一篇:线性系统典型控制理论及其在机电一体化中的应用
第一章:线性系统经典控制理论
第二章:控制电机
第三章:电机控制技术
第四章:机床数控伺候系统

第二篇:精密机械技术
第一章:同步带传动和高速带传动
第二章:渐开线圆柱齿轮传动的几何计算和强度计算
第三章:圆锥齿轮传动的几何计算和强度计算
第四章:普通圆柱蜗杆传动
第五章:齿轮传动与蜗杆传动
第六章:谐波齿轮传动
第七章:主轴用的滚动轴承
第八章:滚珠丝杠副及其支承
第九章:直线运动滚动支承
第十章:常用机械零件的结构和零件图
第三篇:常用电力电子器件和电路
第一章:半导体分立元件
第二章:半导体集成电路
第三章:常用电子电路
第四章:电力电子器件
第五章:数控伺候系统控制电路
第四篇:检测系统和传感器
第一章:检测系统
第二章:传感器
第三章:传感器的接口和信号调理
第五篇:微机控制
第一章:微机控制常用控制算法
第二章:可编程序控制器(PC)
第三章:控制系统用微机计算
第四章:微机接口技术
第五章:微机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最终确认机械部分可以达到5个丝,不知剩下的电子部分如何保证?

网友:
单方向运动1个丝的重复定位精度很容易的,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机构,在5um以下就开始变得困难起来了。绝对位置精度1个丝就很难了,关键是机械达不到

网友H:
“机械部分可以达到5个丝”的说法是很外行的,很不靠谱的。
这东西,LZ再用个3、5年都完成不了。

网友:
没这么夸张吧,3、5年还是很漫长的一个时间,勤快的话能学很多东西

网友:
在中国工控网里有个运动控制版块,建议楼主去里面看看

网友I:
LZ所用的反馈器件得更换。um级的精度,可用线性光栅。速度要求不高就用国产的闭式玻璃尺,一般应用还可以。如不能找到更好的电机,步进也可以用,不过配套的传动机构得好好挑选;如选用带消回差的滚珠丝杠副,配合高精度的编码器反馈,还是可以做到的。当然,电机驱动就不能是传统的步进驱动器了,如不打算自已做位置闭环,可考虑采用增加了直线位置反馈的步进平台,以前在展会上见到过一家美国公司做过这东西,性能还可以。直线电机um级定位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除电机本身,其所采用的反馈装置与伺服驱动器的性能也是主要的影响条件;当然直线电机本身类型众多,各类型优缺点不一,但定位不是主要问题。LZ这个项目,如执行件行程不长,可以考虑用一些直本较低的直驱方案;否则,仍不推荐用直线电机,一套系统下来,往往花费太多,如成本需要严格控制,就不便采用了。

网友J:
我觉得应该参考电梯的控制机制

楼主:
LZ所用的反馈器件得更换。um级的精度,可用线性光栅。速度要求不高就用国产的闭式玻璃尺,一般应用还可以。如不能找到更好的电机,步进也可以用,不过配套的传动机构得好好挑选;如选用带消回差的滚珠丝杠副,配合高 ...
引用 网友I:

谢谢你的回答,就冲你这么耐心的建议,不管是否用你的建议,分全给你了。

网友K:
呵呵!

这么多高手在发言啊!

俺来说几句,LZ的精度不是1um,  而是1丝,这点精度,在天朝几十年前就解决了!又不是高科技**技术!

实现方法随便列列就有N种,关键是LZ对成本和对使用环境的要求,不知如何?因此很难给出较合理较佳方案。

网友K:
机械:
目前国内加工技术,作为比较大点的传动机构,机械精度做到10丝,很容易,提高一挡,机械精度做到5丝,并不难,再提高一挡,机械精度做到2丝,很难,一般小厂做不出!
当然,做零件使小玩意儿,做到几个um,也不是很难!

电子:
电子作为对机械的补充,提高机械精度几倍,已属不容易了,因此,电子主要用作提高机械部分的分辩率,提高几十倍分辩率,是很容易做到的!

光学:
大家知道,光的波长远比电磁波要短,因此,光学部件的精度要比电子部件的精度高的多,当然,比机械部件的精度也要高许多,做到1丝,是小菜一碟,做到1um,也不是难事,做到0.1um,国内实验室内也能做到,现在国际上成品集成电路光刻设备都做到28nm,即0.028um,国外实验室内做到更细更小。
如用电子对光学的补充,可很方便的提高光学精度数倍!

因此,LZ的系统,如对使用环境要求不是很高,最佳方案是加入廉价的光学部件-----“光栅”定位,再配合适当的机械精度,组成闭环系统,在此系统中,电子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协调光学、机械有条有理的工作。

网友K:
关于滚珠丝杆:

如属于重载,又是开环直驱,使用滚珠丝杆精度并不高,一般只能做到几丝。当然,闭环除外,取决于检测手段和检测精度。

如属于轻载,又是开环直驱,建议使用精密细牙丝杆+消间隙螺母,精度做到1丝或以下没问题。如加上闭环控制,精度要比用滚珠丝杆高几个数量级。

网友L:
um级精度,考虑下基恩士的传感器里面有没有合适的。就是贼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