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程序跑飞的问题,请赐教!

楼主(2010-09-23):
#include <reg52.h>
sbit relay1=P2^0;//控制电机抽气
sbit relay2=P2^3;//控制气压电磁阀放气
sbit P11=P1^1;//气压值电平输出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while(--cnt);}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P11=1;
  P23=0;
  P20=1;
  while(P11==1);
  P23=1;
  delay(200);
  P20=0;
  for(i=0;i<10;i++)delay(65500);
  }
}

这样一个程序在WHILE(P11==1);这里没有进入死循环而直接进入下面的程序,用万用表测得的P11引脚电平一直为高电平的。请赐教。谢谢~!用的STC90C52单片机。

楼主:
自顶~~~高手速来~!

网友A:
在最后加while(1)? maybe~~:(

网友B:
那要看P11是怎么定义的,有可能不是指的P1口的位1

网友C:
用万用表测不一定是精确的,可以试试用示波器看看电平信号有没有非常短的低脉冲信号。

楼主:
用很精准的电压表测出来的电压也是5V无明显大幅度抖动,估计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哎,就这架势还是先点点灯啊之类的吧,先练练内功

楼主:
现在做着项目没什么时间点灯,7楼内功好就拿出来分享下~!

网友:
:)呵呵,我其实也没去点过什么灯,也是象你这样从一个个小的项目中做过来的,实际应用的东西最锻炼人了

楼主:
9楼谦虚了啊~~既然是过来人那就分析下~~我用的是光耦接三极管驱动继电器,通过继电器来控制15V直流电机,工作电流在1.5A左右,有没有可能是电机转动的大电流影响到光耦前端,继而影响到单片机内部的电平判断?

网友:
那你就先把电机脱开看是否会出问题呀

楼主:
这个尝试过了~~脱开了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解决~~?

网友D:
哈哈,少了大括号

网友E:
哈哈,少了大括号
引用 网友D:

跟大括号没一点关系!

网友F:
如果确定是电机干扰的问题,可以考虑二次检测P1.1或者延时后检测(延时时间需要测试后确定)

楼主:
P1.1的电压一直是高电平的,通过检测P1.1高电平电压来通过写P2.0控制电机转动,P1.1用万用表测出来一直是高电平的,跳出while(P11==1);循环时万用表测出来的P11还是高电平的~~!

网友G:
应该P11脚有干扰脉冲,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建议加入数字滤波代码试试。

网友H:
while(P11==1); 与后面的语句是在一个循环内的吧!错了。。
while(P11==1)
  {P23=1;
  delay(200);
  P20=0;
  for(i=0;i<10;i++)delay(65500);
}

不知道对否?

网友I:
P2^0、P2^3定义的是relay1、relay2,主函数里却用P20、P23,编译也能通过?

网友J:
LS,你才是想错了的那个。

while(P11==1);
应该写成
while(P11);

网友K:
在这里两者的区别是?

网友L:
能不能将“#include <reg52.h>”贴出来看看,可能出在这里面。

网友L:
在kei 的头文件里根本没有定义P11,不知道你是怎么编译通过的?

网友L:
while((P1&0x02)==1);
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M:
查一下硬件吧?

网友N:
应该是有低电平的干扰

网友O:
执行到while(p11==1);因为这时候P11=1,这句的时候会一直停留在这
跟while(1);是一个效果的。你把“;”去掉加上大括号,把循环体写进去就好了
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K:
楼主要的就是死循环……

网友P:
IO的状态怎么没看到设置啊?
STC的芯片不是很清楚
但我接触过的如果是输出口的话,那不管当时口的电平是多少,读出来都会是程序要求输出的状态

网友Q:
我认为在调试阶段你分别写 while(P11==1) 和while(P11==0) 看看他会停在那里,如果还是停不下来,肯能是有波形产生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K:
他要的是一直不断执行的死循环,不是死在那里不动的死循环

网友R:
回复 楼主:
本人觉得你很有可能单片机和继电器用的是同一个电源供电导致的。

网友R:
还有就是你的端口寄存器在其他函数中被改写了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热心的解答~~~问题找出来了并解决了~~~不过换了块板后发现出现了自动复位的新问题~~~命咋那么苦啊~!

网友S:
程序有问题,P23,什么的没有定义

网友T:
怎么这么多人都看不出问题?问题百出, while(P11==1);是对的,你一直都让单片机循环咧,它能跑出去吗??再说,这叫程序跑飞吗?!

网友U:
#include <reg52.h>
sbit relay1=P2^0;//控制电机抽气
sbit relay2=P2^3;//控制气压电磁阀放气
sbit P11=P1^1;//气压值电平输出

  P11=1;
  P23=0;
  P20=1;
  while(P11==1);
  P23=1;
  delay(200);
  P20=0;这是什么?

网友V:
加软件去抖动试试。while(P11==1); 后面的话句可以这样写

if(P11==1)
{
     delayms(2);
     if((P11==1)
      {
           P23=1;
          delay(200);
          P20=0;
          for(i=0;i<10;i++)delay(65500);
       }
}

网友W:
while(P11==1);
能用输出口这样检测等待吗?

网友X:
for(i=0;i<10;i++)delay(65500);
CPU有99%的时间在死等

网友Y:
我用过STC的单片机,知道你这样定义IO口是没有问题的,while(P11==1);是在读取P11的状态,也没有错,至于为什么会跳过这个判断,可能是干扰

网友Z:
出问题的语句极有可能被Keil优化掉了
模拟仿真时应可看到

尝试这样处理
bit temp;

while((temp=P11)==1);
防止被优化掉,看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