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W/ 220v交流电机过载保护电路 方案!

楼主:
100W/ 220v交流电机过载保护电路 方案!
原先的工程师做的是电流互感器+LM358运放 电路有点看不懂 请大侠们给指点一下 最好详细点
谢谢了

楼主(2010-09-25):
贴个图 看来这个板块不是研究这个的

网友A:
你这种方法只能检测标准的正弦波,但显然,马达的电流不可能是正弦波,所以,你这个方法的最大问题就是可能发生该保护不保护的问题。

网友A:
百度:TRMS或者真有效值计算。

网友B:
没想到还有直接用这种电路得到有效值的。

采样算个有效值,也很方便

网友B:
电机保护主要是过载散热模型比较讨厌,

哪位有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