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时遇到的疑问

楼主(2010-09-24):
今天在看西电的一个电子教程,在放大 器中的一章说到:由于本章采用的放大器件是晶体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它们均为非线性器件,为了满足不失真地放大信号的目的,必须给它们加上正确的偏置电路,  即要有直流通路,保证在输入信号的范围内,它们均工作在线性区。
有两个疑问:1,晶体三极管和场效应管是非线性器件,为什么说可以均工作在线性区呢?
2,何谓正确的偏置电路,它又是如何保证不失真的放大信号呢?
3,拿到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主要分析它的哪些参数呢?

网友A:
1、BJT和MOS,其电压电流曲线均有一部分比较接近于直线。
2、偏置就是让管子工作于曲线上接近线性的这一部分。

网友B:
1,晶体三极管和场效应管是非线性器件,为什么说可以均工作在线性区呢?

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数学上的微积分。
一个圆(非线性),我们是可以将它切成N段直线。从电路的角度来说,其中某段直线就是我们需要的“线性区”

这个原理和我们看地球是相似的----我们肉眼看到的静止水面,没有不平的,可是,实际上球面。

正如刀可以切菜也可以X人,正确运用它的性能和将一个非线性器件用出线性功能是一个理

网友B:
2,何谓正确的偏置电路,它又是如何保证不失真的放大信号呢?

这个和做饭做菜是一个道理,是要你学的东西----什么叫做做饭?如何做好饭?

网友B:
3,拿到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主要分析它的哪些参数呢?

作为一个放大电路,主要的不是分析它的参数,而是分析三极管的电路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配置的

网友C:
建议楼主先在坛内搜索一下三极管,看看跟三极管相应的帖子再说。有疑问,在帖子中提提。

网友D:
回复 楼主:
建议看看三极管的输入输出曲线

文中提到的线性其实是不存在理想线性的,无论取的信号多小!偏置点的位置多么恰当
因为本身输入曲线就不是一次函数,而是指数形式,所谓线性是充分利用指数曲线中较为近似线性的一段,也就是在实际应用中,这段近似成线性对失真度影响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