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清中断标志作用

楼主(2010-09-24):
(无正文)

网友A:
否则退出后会再次进入中断

楼主:
没有说清楚。应该是清除标志才可以再次进入吧?

网友B:
单片机要靠查询中断标志来判断是否要进入中断,如果你不清除中断标志,本次中断退出,单片机又会检测到中断标志,因此重复进入中断。

网友C:
51(别的CPU也一样)有多种中断,不同中断的行为、触发条件、标志产生、清除条件是不同的,这个一定得先搞清楚
然后,进入中断这个标志是否会自动清除?在中断程序运行过程中,中断标志是否会改变?这个改变是要处理还是要抛弃?这才决定是决定是否要清除中断标志、什么时候清除标志的关键

总之,不能一概而论,先去搞清楚各种中断的行为模式和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吧。

网友D:
老许说的对,设计中断硬件的都是极端聪明的人,大多数类型中断都是一旦进入中断就硬件自动清楚申请位的。只有那些不能自动清除中断申请位的才要求用户自己清除,例如TI/RI共用一个串口中断,进入中断就自动清除申请位很造成混淆。
    如果要我们自己设计中断硬件逻辑电路,当然也是这样能自动就自动清除的。留给用户的是最少的最简单的设计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