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运放构成的仪表放大器的温飘和失调电压

楼主(2010-09-24):
如图,是一个三运放的仪表放大器.它的失调电压和温飘是怎么计算的?
假设R3=Rg,R1和R2绝对相等,也就是说增益为3倍.3个运放的失调电压都为10mv,温飘为10uv/℃
那么,这个仪表放大器的失调电压是多少?变化10度的温飘是多少?

网友A:
前两个运放的失调电压如果一致性很好就可以抵消。
后面一个运放的没办法。

温飘也一样。

但到底运放一致性有多好,好像只能经验积累了。
前段时间准备用LM358搭差分处理mV级信号。没有认识到一致性不好这点,最后推翻重来了。

网友B:
可以运用叠加原理来计算

好象ADI的模拟对话·经典靓文中有一篇专讲这个

楼主:
没找到答案,自己顶

网友C:
想把失调电压通过匹配消除很难吧 ,还是找失调小的运放靠谱

楼主:
想把失调电压通过匹配消除很难吧 ,还是找失调小的运放靠谱
引用 网友C:

只想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