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的eeprom数据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0-09-24):
大家好!
     弱弱想问一下,我在EEPROM中定义了(volatile uchar Total_Distance[3] @ 0x004000;)在主程序中也能进行读写,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初始化Total_Distance[3]为一个固定的数,麻烦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烧写。hex时将eeprom初始化为零,因为调试时eeprom数据已经被改了,我不想再写个程序去专门擦除eeprom后再烧写程序

网友A:
可以实现,通过STVP烧写DATA MEMORY

楼主:
恩,确实可以,非常感谢!!!但是如果初始化为一个非零的数,在"ST Visual Programmer"中更改EEPROM数据后就得点"PROGRAM ALL TABS”,批量烧程序将很浪费时间啊,郁闷!!!谁有没有方法能在程序中初始化EEPROM为一个值。

网友B:
STVP中修改了内容后可以保存结果,以后批量烧写时重新加载即可。

楼主:
恩,我试了一下,建了个工程,能行,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