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写HEX到STM32F程序的方法?

楼主(2010-09-24):
调试完的程序,不想提供源代码,只提供HEX让人烧写,有什么最简单的办法?前提如下:1.不想使用专门的编程器,片子都已经PCB焊好;2.下载工具使用j-link或ST-link,下载速度不做要求;3.不想使用ISP方式,应为BOOT0和BOOT1都应经焊好,没有预留跳线;4.被下载对象是裸片,没有任何程序。请高手指教!

网友A:
JLINK STLINK下载不安全,要么你就用MCUISP的手持机

网友B:
SEGGER 带的J-Flash RAM
用SWD或者jtag
另外还能加读保户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广告?芯片保密性与下载工具无关吧

网友D:
为啥无关呢??感觉还是有关系的

网友E:
感觉是有一定关系的,应该不是广告:lol

网友F:
HEX 都提供了,还有麻子保密可言?

网友G:
:lol好像是没啥秘密了

网友H:
如果有秘密,那是哪个级别的呢:lol

楼主:
楼主初步结论:
1.STVP只能编程STM8,不能编程STM32吧,不知是否?
2.MCUISP的手持机的手持机需要使用串口,也就是ISP方式,同样需要更改BOOT0的设计。
3.看来只能试试SEGGER 带的J-Flash RAM方式了

网友I:
我的手持机也支持SWD/JTAG接口呀。
jlink能做到的,我都能做到。
手持机能做到的,jlink做不到,呵呵

貌似stvp也可以编程STM32。

网友J:
自己写个bootloader,然后通过bootloader进行,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K:
楼主的要求还挺多

楼主:
13楼的bootloader等于没说,能写bootloader,我直接写程序不就完了

楼主:
汇报一下最终解决方法,禁不住MCUISP的忽悠,买了一台写入器,效果还不错,问题解决了,能够加密

网友B:
想问一下,MCUISP支持SWD的方试下载吗?我现在的产品上只留了SWD的接口(SWDIO,SWCLK,+3.3V,GND),另外BOOT0与BOOT1都为GND,不能更改!

网友L:
俺只列出正版且便宜的:
ST-LINK+STVP(下载文件为.hex)
ST-LINK+STM32 ST-Link Utility(下载文件为.bin)

为何ST不在STVP和Utility中支持更多格式呢(当然也有hex2bin或bin2hex等等格式之间转换的小工具).

网友I(2010-10-28):
想问一下,MCUISP支持SWD的方试下载吗?我现在的产品上只留了SWD的接口(SWDIO,SWCLK,+3.3V,GND),另外BOOT0与BOOT1都为GND,不能更改!
引用 网友B:

支持swd的接口的。
boot0和boot1接地可以,但是你没有引出nRST,如果swd的IO被remap,会出现连不上的问题。
如果保持swd不复用,则没有任何问题。

呵呵,谢谢gao兄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