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RAM数据保持电压?

楼主(2010-09-24):
STM8 RAM数据保持电压是多少?手册上都没有说明

网友A:
1)什么型号?
2)什么工作模式?

楼主:
STM8S103,在HALT状态,外部供电电压可能会慢慢降低,我想知道电压降到多少芯片会复位,和RAM数据在多少电压以下不能保持?我测试好像在2.5V就不行了

网友A:
STM8S103,在HALT状态,外部供电电压可能会慢慢降低,我想知道电压降到多少芯片会复位,和RAM数据在多少电压以下不能保持?我测试好像在2.5V就不行了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上给出的正常操作电压范围是2.95~5.5V,这包括了所有模式。

2.5V已经远远低于正常操作电压范围,肯定不能保证RAM的内容。

楼主:
2.95V只是正常工作的最低电压,RAM数据保持电压应是比较低吧,像其他很多品牌MCU可以达到0.7V RAM不变。ST就不行?

网友B:
2.95V只是正常工作的最低电压,RAM数据保持电压应是比较低吧,像其他很多品牌MCU可以达到0.7V RAM不变。ST就不行?
引用 楼主:

每个IC厂商设计的ic都有他自己的特征,超过规格书的性能厂家是不做保证的。
即时0.7v能用,st也不会保证性能和质量。
就像有人拿stm32超频到140MHz一样,除了自己玩玩,没什么其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