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图,有空的大虾请指点一二

楼主(2010-09-24):
请教一个电路图,有空的大虾请指点一二

此图是典型的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触发角进而调光的电路。
我想问问图中R2,R3,C1的作用,和R1,R2,C1的取值应该怎么考虑?

谢谢指点

网友A:
留下邮箱,等着收信。

网友:
也给我发个看看  842888299@qq.com

网友B:
麻烦NE5532直接在帖子里讲解。

网友C:
这是哪里找来的电路图?

专门毒害青少年!

网友C:
随便修改了一下原图,供LZ参考。

网友C:
其中R2为光控双向可控硅MOC3023的限流电阻,一般最大电流不得超过1A(此电路中,还要考虑到串联电阻R3的影响),R3和C1组成移相网络,以补偿电感性负载的相移特性,防止误触发。

LZ的电路中,负载为非电感性的白炽灯,R3和C1可不用,即将R3短接,R2改为330即可。

网友D:
请问楼上  Q1的作用和原理是什么? 谢谢!

网友E:
1楼你的电路有有问题C1位置那时有一个节点,不对。R2 R3取值,没有研究过。要保证可控硅起动电流就行了。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