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图,有空的大虾请指点一二

楼主(2010-09-24):
请教一个电路图,有空的大虾请指点一二

此图是典型的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触发角进而调光的电路。
我想问问图中R2,R3,C1的作用,和R1,R2,C1的取值应该怎么考虑?

谢谢指点

网友A:
别想太复杂,你就明白了~按照最简单的方法去想~

网友B:
这个AN里有非常详细的计算步骤与说明,楼主细看。
上图中的C1不与可控硅的G极相连。
1# duyutao

网友C:
控制灯泡不必用R3和C1

网友D:
这电路能工作就怪了

网友E:
单片机输出PWM波,用双向可控硅来调灯泡亮度的话,可能会出现一闪一闪的情况,建议改用场效应管来做

楼主:
这个AN里有非常详细的计算步骤与说明,楼主细看。
上图中的C1不与可控硅的G极相连。
1# duyutao
引用 网友B:

您的资料非常好,收下慢慢研究了,感谢。也感谢以上发言的朋友

网友F:
最地下的线接错了吧,这样子你的晶闸管怎么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