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口怎么驱动三极管

楼主(2010-09-24):
我是用的16F873A产生800K的PWM方波,C2口输出波形并驱动三极管,当没有接三极管时,C2口是正常的方波,接上三极管后,发现方波变形了,顶部倾斜变尖了,是怎么回事呢?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求大家帮帮手,多谢了!

楼主:
不对,是RC2口直接驱动MOS管,不是三极管。

网友A:
贴出电路图。

网友B:
MOS的G极有寄生电容,你拿个电容并到IO口上,波形也这样。

楼主:
我也知道MOS管的门极有栅极电容,大约900PF,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C:
:L 你的模式管子 好像不对啊】

网友D:
800K,就是出这样的波形。什么信号要800K,可否说一下。

网友A:
去掉R1看看有没有改善到要求范围内。

楼主(2010-11-02):
我试了一下,将频率改小,波形正常了,可能是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A:
我试了一下,将频率改小,波形正常了,可能是单片机的问题。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没有问题,呵呵,不要瞎想。

主要是频率高的时候,MOS管门级上存在的电容导致管子开关速度降低造成的现象。

很多电路采用推挽的方式驱动MOS管就有这个原因的因素。

网友E:
恩,我也相信单片机应该没有问题。这么多年还只是碰到一次单片机有问题的。

网友F:
不错,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G:
上个月在做产品实验时,用单片机I/O直接驱动三极管,进行电平转换,有'S'转换成正弦波,结果出现了波形变形,最后改用比较器解决。

网友H:
MOS管你还加电阻干嘛呢?

网友I:
曾经有一次也是楼主这种问题,后来发现发现在驱动MOS管之前经过驱动器件就能明显改善这种失真情形

网友J:
IO口直接驱动MOS管不好,加个缓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