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充电器在充电结束后恒流管热

楼主(2010-09-24):
如图所示
这是一个简易的自动恒流充电电路,LM358做为比较器使用,给电池充电的同时,电池通过R8、R5连到比较器的一个输入端与参考电压做比较,当电池充满时,比较器翻转,控制R11(S8050)开关管,使其断开,电路停止充电,此时,R10(S8550)三极管较热。
现在的问题是:
     为什么在R11(S8050)开关管断开,电路停止充电后,R10(S8550)三极管会热呢?

网友A:
我不理解,此处R10用PNP三极管怎么给电池充电

网友B:
有什么不明白?
再去想!!!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电流不是从R2往下通过R10给电池充电么...PNP三极管电流是从集电极出来的..这不是刚好相反,矛盾了吗?

网友B:
To LZ :
LM358是运放,而不是比较器,没有强烈的比较翻转特性。当接近充满时,会处于中间过渡状态,这时R10处于线性状态,本身的电压X电流 乘积大,所以会发热。

当然,从始到终,R10都是处于线性状态的。

PS:
三极管咋用Rxx来标注呢?看着真是别扭。

网友B:
PNP三极管电流当然是从集电极出来的,这也有疑问?

注意:是PNP管,而不是NPN管!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电流不是从R2往下通过R10给电池充电么...

网友B:
靠,还要怎么说?
自己想不通就再去想。

当然是电流从R2往下通过R10给电池充电,这有怎么呢???

网友B:
不会NPN换成PNP就不懂了吧???

网友A:
喔喔喔!我把C极和E极弄反了!

楼主:
5楼您好,能帮我介绍两款体积、封装与LM358类似的比较器芯片吗

网友C:
好复杂啊

网友D:
照这个图,根本就没法关断

楼主:
请高手指点,我该怎样改动可以让它关断呢?